关于轴和轴承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2):
我现在需要加工一条轴替代原有的磨损轴,轴的直径有两个关键点---安装轴承处急需待定。已经知道轴承是NTN的22217BD1C3和NSK的22220EAE4,请问各位高人:
1、轴承内径是85和100刚好么?没有一点误差么?一般内径是比公称内径偏小0.020mm左右是吗?
2、轴的直径应该如何标注呢?轴径公差定在多少呢?车工老师说比轴承公称直径大2丝即可。请问可以吗?
3、轴的直径确定与轴承的过盈配合应该有一个安装公差的吧?请问哪位高人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4、同样的道理,还有四个油封分别是100*125*12,110*140*14,80*105*13,95*120*13,那么轴径该如何确定呢?
5、轴承加热后,轴承内径一般可以增大多少?请问有实验数据可以提供吗?
6、轴是不锈钢的,磨损周期短,现在采用的是轴套,以上均是轴套加工的尺寸。但是请问这样的磨损情况--轴径小于轴承内径,跟轴承游隙有关系么?以上轴承游隙的大小是多少啊?那么轴承游隙对轴承的运行有什么影响啊?
7、我的资料不全,入行不久,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刚工作两年,有个别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1、轴承内径肯定也有误差,无论什么什么轴,什么孔,都有误差。只是误差小罢了。我感觉轴承内径应该是最大偏差是2道(这个应该问生产轴承的高手回答,我也不太清楚)。
2、应该可以。
3、不太会。
4、这个是你问的模糊啊,还是我没有理解啊。轴颈就是Φ100、Φ110、Φ85、Φ95、怎么还怎么确定呢?
5、不同型号的轴承,增大的量也不一样。这个具体的数据我也不清楚。反正大个3、4道应该没问题。
6、轴磨损了,我感觉应该是轴在设计或者加工时公差给小了,因为轴承钢肯定比轴的硬度大,轴磨损就相当于(土话)轴涮了,跑内套了。这个应该和轴承游隙没有关系(我认为)。具体的影响还是请高手回答吧。

  上面有哪些地方回答的不好的,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第四个问题是油封处的轴径是不是也要加大一点,比如d+0.02mm了?是否有这个必要,避免里面的剧毒物质泄漏出来啊?

网友:
不懂你们这个滚动轴承的具体是怎么弄的。

不过就我们这种滑动轴承来说。一般轴是不会坏的。

一般更换的是轴承。

楼主:
设备是韩国进口的一台搅拌式反应器,全不锈钢制作。里面是剧毒的化学物料。轴上外加轴套的,轴套上安装油封、轴承。现在轴套磨损了,想自己加工,无零件图纸,只得自己画图制作。呵呵 4# hpky2007

网友:
1.公制轴承内径都为减公差,这个你不用担心,轴承是标准件有国家标准可以去查 ,与轴之间为过盈配合。
2.轴的直径标注方法,机械制图书上有,轴的推荐公差你可以去查标准、轴肩尺寸轴承样本会有推荐。
3.国家机械标准 轴承卷有,自己去查。
4.轴尺寸是固定的,密封唇口直径看你需要了。
5.有每度增大值为12.5×10^-6×轴承内径。
6.游隙对轴承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轴承标准有游隙推荐表,一般视你的轴承工作环境决定。

网友:
1,2,3、标准的轴承外形尺寸(包括公差)是确定的,轴与轴承的配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是过盈配合,也可以是过渡配合。
4、密封可以是接触式密封也可以是非接触式密封,接触式密封要合理选择密封压缩量(过盈量),非接触式密封要合理选择密封间隙,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轴承加热后,轴承内径增大量可以计算,轴承设计原理提供了计算方法。
6、轴承游隙可以通过标准,依据使用要求来选择不同的组别,这是轴承的原始游隙。对轴承性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轴承的工作游隙。游隙对轴承性能的影响很多,如游隙影响轴承内部的载荷分布和应力、应变,进而影响轴承的寿命;游隙对轴承的摩擦和润滑也有影响。

网友:
6楼和8楼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里的问题都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里可以查到的,建议多查手册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里真是宝库啊,什么东西都有

网友:
看来自己那点知识窄这里还是冰山一小角啊

网友(2011-08-31):
好啊好学习 天啊天向上

网友(2011-11-27):
应该是两个轴承,一个内径85,一个内径100,轴承和轴的配合要根据你的设备具体情况,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建议使用接触式的密封圈,增加轴承使用寿命,也防止剧毒物质流散出来对设备和人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