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表面处理----发黑处理

楼主(2010-04-02):
这论坛内方面的资料较少,我摘要了一点与大家共赏

网友:
1# yiji-an-2007

网友:
先感谢楼主了。
目前我厂铸件只是酸洗钝化就可以了,还没有发黑。
先存下来备用。

网友(2010-08-09):
这个文件有病毒,害惨我了

楼主:
四楼的,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自己不知道在那里感染到病毒,就说是我带有病毒。
我的文件有毒,就单毒你,就不毒在你前面的人,可笑,无知!!!

网友:
我把它贴出来吧。
发黑处理
发黑处理是表面处理的一种,主要用于碳钢和低合金钢。就是在很浓的碱和氧化剂溶液中加热、¬氧化。使表面生成一层有磁性的(Fe¬3O4)薄膜,其目的主要为(1)对工件表面防锈。(2)增加美观。(3)消除淬火过程内应力。其表面颜色有蓝黑色、黑色、红棕色、棕褐色,厚度0.6~0.8um左右,发黑处理过程为¬¬¬¬¬¬¬¬¬¬¬;初现黄色→橙色→红色→紫红色→紫色→蓝色→黑色。
二)发黑处理时溶液中的介质,一般是由(NaOH)600克/升,(NaNO¬¬3)60g/L,含结晶水的磷酸钠20~40g/L,其余为水组成,其作用分别为(NaOH)使表面产生微腐蚀,起促进作用,有利于为溶液的温度升高,去除工件表面油渍,利于氧化膜生成。(NaOH)起氧化作用,完成发黑过程与NaOH一起时,二者缺一不可。磷酸三钠的作用是作进一步提出高工件在氧化过程的质量。
三)影响氧化膜生长和质量一般有以几点;(1)NaOH、NaNO3的浓度一定要严格控制(2)温度的影响极为重要,对进槽与出槽的温度要严格控制(3)一般新配的槽液中预先加一些氧化铁,如生铁屑。(4)溶液中杂质要定期清除。
四)发黑处理工艺一般准备阶段,氧化处理阶段,氧化后的辅助阶段。流程为;装网夹→化学清油→冷水冲洗→酸洗→冷水冲洗→氧化处理→冷水或温水冲洗→沸水冲洗→皂化→上油→包装,注意事项如下;
1.        装网夹要考虑处理时间不同工件不同,应分开放置,工件与工件之间尽量做
到点与点接触。
2.        氧化处理(发黑处理)配方一般用(NaOH)90%+(NaNO3¬)10%。其时间如
表。
钢种        温度        时间
铬,硅钢        138℃~142℃入炉,145℃~146℃出炉        60~120分钟
碳工具钢及一般合金钢        142℃~145℃入炉,146~150℃出炉        90~120分钟
高速钢        142℃~145℃入炉,146℃~150℃出炉        90~120分钟
3.        皂化;用20条肥皂溶入200升水中,加热至80~90℃制成。时间2~3分钟。
4.        上油;工件干燥后,放入80℃左右的10﹟机油中1~3分钟。
五)缺陷;
1.        花斑;主要为装得太紧太密,如太严重,只好从酸洗重新开始。
2.        色淡;1)出炉低2)槽液浓度低,可延长发黑时间。
3.        发红;1)进炉温度与出炉温度太高。¬2)槽液浓度太高,可采用以下方法补救,
将工件放入80℃的水中冲洗,将红色泡出,可重复2~3次,再就是将工件冷水洗后放入发黑槽几分钟,再放入冷水中冲洗,这样1~3次数 ,发黑槽温度可控制在146~148℃,发黑严重的只有重新酸洗后进行发黑处理。
六)槽液的配制;1)氧化槽液配制为在槽内放入2/5的水,再加入NaOH,加热溶解后,再加入NaNO3和磷酸三钠,达到沸腾后进行化验。
                        2)酸洗槽液配制为在槽内放入1/2~1/3的冷水,再加入HCl,浓度为40%~50%,然后加入0.2~0.5%的尿素(按HCl的量来计算)。

        Saturday, November 26, 2005

网友:
楼上的是个好同志啊,值得表扬

网友:
支持楼上的楼上,免费下载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了!很好!

网友(2011-01-27):
很好的学习资料,非常值得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
我们的产品基本全部发黑处理

网友:
直接贴出来的帖子我都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