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z向定位不准,请教

楼主(2010-04-02):
自己做的数控车, 系统是南京仁和的100t,  电机是三菱 的j2s-20A 的 (200w) ,用20的直线导轨.
具体问题: 我车一个长度35.4的外圆,结果车出来是 34.4(材料为铅黄铜,图纸见附件)
连车几个都是这个情况,但是不积累.(不像是步进电机的丢步)

我以为是电子齿轮设置不对,然后重新车了一个10mm长的外圆,结果是正确的10mm
然后接着,我车了一个20mm长的外圆,结果也是20mm长(明天准备车30)

这样应该不是电子齿轮的问题了

然后我把伺服的刚性调高一点,从10A调到10C,车35.4mm长的外圆,结果是35mm长左右.

不是不 Z向电机功率不够,因为前面车20mm的时候 吃刀余量比较小,后面的余量大,电机功率跟不上

望大家点评一下,出出主意,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啊

网友:
定位精度问题,设驱动器参数

网友:
学习一下,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同步带磨损了?

楼主:
增益参数也重新设置了,不是用的同步带,是联轴器直连的
我怕它负载太大,还分刀车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电机功率跟不上就丢步了,你又说误差不积累,所以不是功率问题。根部余量较大,不知道你怎么走刀的?我看是刚性不够的吧,车到根部让刀严重。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机床。
 一般使用之前上百分表打看机床运动的尺寸是否正确,如果正常才开始试车零件。
  检查钢性(托板是否过松?刀架强度是否够?)
  先车长度再车外园。

网友:
机床的机械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找北京机床维修的师父来解决啊,,,我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1-04-03):
你可以这样试试,先把长度方向留十来丝佘量,最后再X向进刀,精车一刀长度,再看尺寸如何,看是不是间隙问题或机床力量不够而造成让刀情况。

网友:
不懂维修,不懂组装,期待高手加入探讨!!!

网友:
只要每次车的是一样,补偿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操 这个图好像是秃鹰的 管子图,小心和谐哦

网友(2011-05-13):
可能是直径细,伸出长度刚性差,造成的长度误差。

网友:
正常现象,只要活能干出来就行,给个z向补偿不就结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功率低了?

网友:
自己做的,厉害哦

网友:
车其它尺寸不会出错证明床子没问题!不累加电机也没问题!我们厂也有过这个问题!把另一台数控换过来就解决了有时互换也可解决!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过问题是解决了!自我感觉是数控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