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不同的包装袋(已装粉末)自动装盒,方案---请教

楼主(2010-04-02):
3种不同的包装袋(已装粉末)大小如:抗病毒感冒冲剂袋装大小。
  现设计一种自动装盒机器。要求:每2秒装一盒,自动装入,封口。(可以贴胶)
  问题:1. 3种包装袋物体,如何整列,分料,入盒。
              单包3种包装袋物体,可以用皮带线整列,限高,阻挡分料。吸盘入盒,或则跌落入盒。
              3种不同的包装物体,作成连续带状的,切断,入盒
          2.盒子,现盒子为,带 舌头扣入的 四方纸盒。
             可以自行设计包装容器。材质为 纸或则 塑料纸,以盒状为佳。

         请各位大侠帮我想想方案。。。。。

楼主:

3种不同的包装袋(已装粉末)大小如:抗病毒感冒冲剂袋装大小。
  现设计一种自动装盒机器。要求:每2秒装一盒,自动装入,封口。(可以贴胶)
  问题:1. 3种包装袋物体,如何整列,分料,入盒。
              单包3种包装袋物体,可以用皮带线整列,限高,阻挡分料。吸盘入盒,或则跌落入盒。
              3种不同的包装物体,作成连续带状的,切断,入盒
          2.盒子,现盒子为,带 舌头扣入的 四方纸盒。
             可以自行设计包装容器。材质为 纸或则 塑料纸,以盒状为佳。

         请各位大侠帮我想想方案。。。。。

网友:
3种不同的包装袋的不同点在哪?有没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物料由传送带输送,接料盒子在X-Y工作台上,数量足后后移包装粘贴工位

网友:
方案如下:
小袋包装机+自动叠袋机+自动投包机+步进输送机+自动装盒机。

网友:
看一下颗粒包装机就行

楼主:
自动叠袋机+自动投包机???
有没有图片或则视屏?
全自动装盒机大概价格是多少?
我在网上收索了“装盒机”视屏,那个把扁的盒子通过吸盘一吸,就成方盒子,有没有详细的图啊?
谢谢~!!

网友:
小袋颗粒包装机不将袋子切断,用自动的叠袋机一列列的叠在箱子里,然后上自动投包机,有一种对于碗面生产线用的:一条步进的输送带,安三台投包机。可分别投置不同的品种在输送带的小格子里,然后,接自动装盒机。将小格子里的物料摔推进盒子里。

网友:
碗面投包机:

三台投包机+步进输送机

网友:
用自动投包机将3种料带投到枕式包装机送料机上,包装为3合一小袋,再用装盒机装

网友(2010-05-05):
第一个图片什么也看不到,麻烦再重新上传一次,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2010-06-21):
叠袋机
引用 网友A:

又是图片能 传3D的吗

网友:
断刀侠,真是高人呀,见识了

网友(2010-07-27):
先看看再说 应该不错的

网友(2010-12-14):
呵呵
新近才接触包装机械,还没看懂这个叠袋机

网友:
大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