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变质的原因?

楼主(2010-04-02):
请教:液压油变质的原因?

网友:
进水,高温氧化,磨屑,油的自身酸化,某些成分的分子断裂

网友:
原因有很多,主要看你自己的系统

网友:
一般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导致变质:
1.氧化变质
2.混入水分和空气
3.混入颗粒污物
   (1) 液压系统本身原有残留杂质,如制造装配过程中产生的,又未得到彻底清除
   (2) 新油中含有杂质,因为油液流经的油管和储存油液的油桶含有杂质
   (3) 野外露天作业环境恶劣,各种飞扬的物质颗粒浸入液压系统
   (4)液压系统维护时拆装元件和管路等过程中造成污染物的侵入,或加油、换油时使用了不洁的过滤容器带进的污染物等
   (5)来自机械摩擦、变形和化学反应等方面的污染

网友:
一般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导致变质:
.氧化变质 2.混入水分和空气
)3.混入颗粒污  (1) 液压系统本身原有残留杂质  (2) 新油中含有杂质,因为油液流经的油管和储存油液的油桶含有杂质
   (3) 野外露天作业环境恶劣,各种飞扬的物质颗粒浸入液压系统
   (4)液压系统维护时拆装元件和管路等过程中造成污染物的侵入,或加油、换油时使用了不洁的过滤容器带进的污染物等 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5)来自机械摩擦、变形和化学反应等方面的污染

网友:
这个原因有很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高温、高湿、外界污染物、自身磨损颗粒、油品质量。

网友:
一般都是混入空气或水 油温过高 及系统本身内部安装时存在的污垢

楼主(2010-05-05):
谢谢各位社友。。。。。。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进入水分、湿气、受高温、机械磨损、以及氧化、外界环境污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0-06-07):
油变质:主要为进水\温度高\使用时间长等

网友:
进水,高温氧化,磨屑,油的自身酸化,某些成分的分子断裂
还有自身的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