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上PRO/E后必须在网卡激活状态才能使用?

楼主(2010-04-02):
各位高手,我电脑刚刚装上PRO/E,拔掉网线后,软件无法使用,我的笔记本。求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在此表示深深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安装一个虚拟网卡,在网上收索proe安装方法,里面就有虚拟网卡的安装方法,按方法安装就可以用老。反正我是成功老

楼主:
谢谢你啦  我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