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钻孔后的毛刺去不掉怎么办?

楼主(2010-04-02):
在塑料板中加工一个215mm深的7mm直径的孔与一排0.8至3mm直径不等的孔十字交叉,里面的毛刺去不掉啊?怎么办?
有没有尽量减少毛刺的办法?或是怎么去掉这些毛刺。
因为是一块流道板,毛刺脱落可能堵塞那一排小孔,客户要求所有内孔没有毛刺,怎么办啊?

网友:
先加工0.8-3MM的孔    7MM的孔上枪钻   枪钻加工出来相交的地方不会出现毛刺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不过不是塑料的。
我们最后解决方法是用波子刀手工去掉。伸进去转一下就OK了。
如果是金属材料表面要求不是太高的,可以用喷砂。

网友:
吧 钻头磨得中间低,,两边高看看 。先钻小的

网友:
吧 钻头磨得中间低,,两边高看看 。先钻小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
7点的钻头两边高的地方一定要尖锐

网友:
用这种月牙钻头效果比较好,注意要点楼上两位已经说了

网友(点评):
只看过图 但没见过实样的钻头

网友:
常州乐钢刀具
看看他们公司的去毛刺刀具。

网友:
先钻  在扩孔那样会好点

网友:
用这种月牙钻头效果比较好,注意要点楼上两位已经说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好的试试吧。。。。。。。。。。

网友:
所谓的月牙钻是定心钻吧  两遍切削效果不错啊

网友(2010-05-10):
呵呵,我们的供应商的产品同样存在该问题,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新手,发表不了什么意见,学习下

网友:
长长经念。。。。。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