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该如何做?

楼主(2010-04-02):
此图该怎么样加工  由于  现有的设备不怎么好  但  又没办法    你们的加工方法如何呢?请各位 工程们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请问加工这工件用材料?

楼主:
这个东西用不锈钢304材料

网友:
这东西不难啊,有起好牙的料1~2米长。
买回来切段,倒角,钻孔,銑槽。

网友:
估计这类产品数量巨大。
拉管,要控制外径
切断,倒角
滚牙
铣槽

网友A:
2MM的曹我们厂难加工         普遍的洗床难加工      各位大歌说说用什么刀好先   2的刀容易段

网友:
找锯片铣刀来加工就好了。2毫米的锯片铣刀直接加工出来。转速要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在的厂是专门加工不锈钢,刀具90%以上是鬼佬的。5以下的乌钢銑刀有阶梯状,很好用。

网友:
还是孔不太好加工啊,试一下特种加工

网友:
可定制管材
就是槽较难搞
如图所识要用立铣刀
不知可否改成锯片铣刀加工??

网友:
ha dhad lkasd asdas dsad

网友:
锯片铣刀应该比立铣刀要好

网友:
我们一般加工窄槽也是用锯片铣刀

网友:
槽的话试试用锯片刀 就是不好装夹

网友:
你有什么设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用数控车胚挑牙倒角(含中心90度),孔二次加工钻。

网友:
(补充)槽也只能在数控上一起铣出来

网友:
你这材料用什么加工??

网友:
这活不好干,学习了!希望高手把工艺写意下!

网友(2012-02-05):
现在还在干此工件吗?

网友:
那槽可以用电火花打不

网友:
又是一闪即逝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M的曹我们厂难加工         普遍的洗床难加工      各位大歌说说用什么刀好先   2的刀容易段

订做硬质合金的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