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0-04-03):
对于各位社友来说。此零件应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目前的工艺是。先把外圆、内孔、车加工到位以后。再在铣床铣100mm的缺口留余量。然后去镗床上镗150尺寸到位。

内孔有巴氏合金。

目前就是上镗床去做150尺寸,测量上有点麻烦,效率不高。社友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多谢指教。 注:床子都是普通的床子。

网友:
产品如果量大做检具。

网友:
先车后铣呢

网友:
请问这个件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请问一下是什么材质,才能考虑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精车完了以后再铣中间缺口的。

具体什么用途不清楚。

材料是20#.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批量生产。几个。

做专用量具不划算。

网友:
做一个管子把它套进去,在管子上加工好定位孔就好了

l9706 -1 不负责任的外行话

楼主:
没明白楼上的在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做是要加工哪一部分啊?

继续向各位社友讨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明白什么意思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
主要是150的那个尺寸难保证,想办法做个专用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怎么做呢?烦请指点一二!

网友:
外圆内空 加工到位 去线切割

网友:
继续用车床加工不就好测量了,车床带的花盘装定位装置很容易的

网友:
1.先车内外圆
2.上镗床铣槽,同时保证150尺寸即可。
3.没有必要上铣床加工

网友:
车完上加工中心,铣槽,

网友:
这是轴瓦或是轴套吧,上下两个150的公差都要保证吗?100缺口多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去线切割是一个好办法。

中间100长尺寸是要去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两Half的啊,就是轴瓦了,慢走丝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是轴瓦。

谢谢你了

网友:
楼主:可否考虑加工一块板正好与100滑配,把板固定在固定板上,固定板上装一块丝表,磨个150零位的对表块,做一个简单的检具测量150尺寸,每次测量只要对表块对一下表,手抓住固定板,100滑块在槽里面滑行测量最高点检测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