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轮廓的测量,很棘手!

楼主(2010-04-03):
我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谁有更好的面轮廓度的测量手段,我现在用三坐标、检具去评价面轮廓度,谁有万能检测的面轮廓度的检测手段发一个给我,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首先,很负责任地告诉你,面轮廓度的测量没有什么万能的检测手段。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三坐标。
如果未带基准的面轮廓度,那就只是形状公差,可以用投影片去比较,判断OK或NG。
如果带有基准的面轮廓度,则相当于一个位置度,如果批量比较大,可以制作专用检具,但也只能判断OK或NG

网友:
带扫描功能的轮廓仪,搞定

网友:
制作个检具应该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轮廓的 公差是多少?

网友:
最好使用CMM,专用检具也可以做成扫描规

网友:
像圆、直线、圆柱、平面等标准几何元素可以用标准的数学方程去描述它们。
但是零件的面轮廓度(标准平面除外)是依附在本零件实体上,是独一无二的,标准
就是设计出来的CAD MODEL。
如果要测量出具体的数值,就用CMM 或其它的扫描仪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现在只能在三坐标上出数据,我现在有的产品的面轮廓度要求多是对基准来的,而且量还挺大,也正考虑用检具控制,但是两个端面都要轮廓度要求,且有一端面的轮廓度要求基准是另一端面(此端面也有轮廓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