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不好激光切割吗?为什么?

楼主(2010-04-03):
昨天我在社区看到过铝合金不好激光切割,我想问一下具体原因。刚才找那个帖子也没找到。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有变形铝合金是通常用的铝合金变形得来的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反射造成的能量损失,还有传热问题,铝氧化物问题,这是个综合问题
第二个问题,不是一般铝合金

网友:
铝合金反射比较大,能量吸收少自然稍微难割一点,但也谈不上不好割吧,当然看厚度,一般割不到碳钢不锈钢这么厚而已~!

网友:
发射太大了,反射的激光会损坏机器内部的镜片,尤其是聚焦镜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但后一个问题呢?

网友:
变形铝就是一般常用的铝合金,象旧牌号L_,、LF_、LF_、LD_、LC_等等都是变形铝

网友(2011-05-10):
长见识了,以前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们用的百超的激光,切铝挺不错的,听说他们有吸收反射光的技术!

网友:
长知识了,知道铝合金为什么不能激光加工了

网友:
激光加工还有这么多讲究呀

网友:
好割的,就是对机器损伤大一点,我们是百超的机器,铝板可割到8MM的。

网友(2011-06-12):
百超的机器能切割,国内的机器要加光隔离,不然镜片损耗比较大!

网友:
进口设备都可以割,国产多数不能割

网友:
铝板可割到8MM的,用什么机器啊?

网友:
激光可以切割铝合金板。带SPV的铝板切割时反射光会少一些,切割气体选用用氮气,不氧化啊。

网友:
割鋁因反射關係, 易傷鏡片

网友(2016-08-20):
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的铝板像6061的不超过2MM厚的不一样上激光割吗,8MM的都应该叫铝块了吧直接上铣台,应该没有8MM的铝板要用来折弯吧

网友(2017-10-11):
现在国产的激光,也能割铝这种高反金属了吧?例如薄板铝

网友:
我们用的百超-BY3015切割铝材,像铝材、不锈钢一般用的都是高纯氮气,切边切割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9-04-24):
今天去切的10mm6061板子,毛刺比我一个星期不刮的胡子还长,超过一半就不怎么光滑了。) k/ d2 y" t8 }
还是碳钢和不锈钢好切,非常整齐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