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内孔加工用什么铰刀

楼主(2010-04-03):
各位好:
       谁知道铝合金内孔加工选什么铰刀好,内孔深度125mm,直径19.10。

网友:
最好用可调“金刚石导条”镗刀加工。能达到高的光洁度和刀具寿命。

网友:
Mapal的导调铰刀是完美的加工方案,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整个整体硬质合金杆的镗刀也没问题。

网友:
有没更好的解决方案啊,说出来共享下啊

网友:
是不是通孔?是通孔还可以挤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粗糙度要求多少?
什么设备?
MAPAL 可调PCD刀具是可以.
但调刀很麻烦,设备精度、切学液、内冷、要求很高.
建议使用滚压、珩磨工艺

楼主(2010-05-04):
是盲孔,可以用金刚石导条镗刀加工吗?
这种刀具我没见过。
我们换过几种铰刀,加工后都有明显的刀纹,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还请各位给予帮助。
                                               再次谢谢诸位

网友:
不知你是那种铝合金,留了多少余量来铰,转速多少?

要求粗糙度多少?

楼主:
铝合金材料114a,铰刀余量直径25丝,
转速150,进给量F150,粗糙度要求1.6。

网友:
1.6的粗糙度应该用一般的硬质合金铰刀就可以吧,是否底孔余量可以放大一点啊

楼主:
城风你好:
    你的意思是铰刀的加工余量有点小吗,那铰削留多大的余量比较合适呢?
我们是铰完以后再滚压,所以粗糙度大于1.6也可以,主要是铰后有类似挑丝的刀纹。

网友:
你加工用的是什么设备?主轴精度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你转速150,是否弄错?

网友:
靠,转速150  什么机床呀。。。

楼主:
转速是150,可以在提的最高可到3000转吧,
还请各位给个加工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高手铝合金如何挤压,请指教!多谢!!

楼主:
我们用的是滚刀,粗糙度可以到0.16

网友:
机床是什么机床,加工中心的话,主轴放5000转,余量不多的话,直接用PCD镗刀加工,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你的转速太低了,算下来才9m/min线速,而且进给又太快了,每转进给达到1mm,这怎么行呢?

网友:
这个孔比较大,可以考虑用精镗刀,要求效率的化最好是带支撑条的PCD铰刀,有兴趣可以找住友做。

网友(2012-05-13):
这种孔还是采用可调节的精密镗刀加工比较好
但刀杆得用整体钨钢的抗震刀杆
你自己配备精镗刀,我为您做一个深孔钨钢镗刀杆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用数控车削,可以达到

网友(2014-10-02):
适合铝合金工件孔加工的进口铝合金铰刀德国贝克大螺旋推铰刀

    适合铝合金工件孔加工的进口铝合金铰刀,大螺旋角45°。螺旋角45°是加工软性材料的含钴高速钢铰刀:这类铰刀通常可以加工不锈钢、钛及钛合金、镍及镍合金、铝合金等材料,排屑槽采用45°大螺旋。
    直柄螺旋铰刀,螺旋型槽铰刀,螺旋刃铰刀是排屑性超强的螺旋槽型铰刀。通用高精度铰刀,适用于加工中心使用。经济耐用,加工精度高。在高速加工的条件下,孔的质量完全不受影响,无论是形状精度还是表面质量,是因为每个对等的刃大小不一,大大的增加了铰刀在加工工件的时候发挥超常的精准度和耐磨性,刃口锋利,排屑通畅,铰孔光滑,平稳,精准度高。直柄螺旋铰刀,螺旋型槽铰刀,螺旋刃铰刀是排屑性超强的螺旋槽型铰刀。螺旋角可使铁屑顺利的排除,不会产生肌瘤,相对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以上的功效可满足不同的加工精度要求。
    高精度铰孔通常是费时而费钱的操作,德国贝克切削刀具能提供一个广泛的工艺程序适应这个挑战。德国贝克整体高钴钢高速铰刀改善精密配合孔的加工,由于其切削参数极佳,既能明显缩短加工时间,又能实现高精度孔的加工质量。直柄铰刀,A型直柄铰刀,B型直柄铰刀,直槽直柄铰刀,直柄铰刀材质,直柄铰刀精度,合金直柄铰刀,钨钢直柄铰刀,螺旋直柄铰刀,进口直柄铰刀 、直柄铰刀H7精度、加工不锈钢的、含钴高速钢直柄铰刀 、钨钢螺旋直柄铰刀、铰刀材质一般为HSS-E(M42)即本身硬度HRC67度多。和钨钢、碳化钨粉+钴(WC)硬度在HRC92.多、高性能整体钨钢(硬质合金)铰刀,可以加工各种中低强度的钢件,包括(淬火)合金钢、碳钢、结构钢等,以及铸铁。比较难加工的等材质。直柄螺旋铰刀属于“刀刃极不等距”铰刀,其每个铰刀刃刀齿的分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在力学上是比较对应的、在这种铰刀上,没有哪两个刀刃齿是在直径方向上完全相对分布的,它所铰出孔的圆度偏差在1-2μ(0.002mm)之间。与此对应的是比较精准,这些铰刀不等距铰刀刃加工出的圆度偏差不会超出7μ。这些铰刀的柄部公差为H6.这样就可以应用在传统钻床和液压式或热胀式刀具夹持系统上,可以提供更好的精度和同心度。通常这些铰刀是按铰出来的(孔公差为H7)来制作的。但当铰刀规格为2位有效小数时,铰刀的制造公差可精密为0~0.004、铰刀当规格≤5.50时)或0~0.005(当规格>5.50时)。直槽铰刀,左旋7°铰刀,这些铰刀都为内冷却铰刀。左旋7°的不带内冷的铰刀。公司的不锈钢专用硬质合金铰刀,柄部公差为H6,可以应用在液压式或热胀式刀具夹持系统上;但当铰刀规格为2位有效小数时,铰刀的制造公差可精密为0~0.004(当规格≤5.50时)或0~0.005(当规格>5.50时)。系列为直槽铰刀,系列为左旋7°铰刀,均带内冷却。立好数控公司的2位小数含钴高速钢铰刀,制造公差全部为0~0.004(当规格≤5.50时)或0~0.005(当规格>5.50时)。用于常规夹持系统上;系列柄部公差为h6,可以应用在液压式或热胀式刀具夹持系统上。
德国贝克机用铰刀,螺旋机用铰刀,45°螺旋机用铰刀,7°螺旋机用铰刀;高精密螺旋机用铰刀,H7精度螺旋铰刀,机用丝状屑螺旋铰刀,机用左螺旋铰刀用于长型切屑材料,尤其适合连续钻孔的批量生产,不可用于盲孔。不对等的刀韧带螺旋槽。螺旋铰刀丝状型屑流向前部,排泄槽能够顺利排屑铰孔铰下的金属屑、可使铰孔精度更高,不会出现金属屑划伤孔壁、铰孔孔壁光滑、通顺,实现高精度的通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