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简单点的胶水机---请教

楼主(2010-04-03):
请问象这样的胶水机滚筒式什么材料做的,滚筒式空心还是实心,我想做个简单点的胶水机,直接放在流水线上面,没接触过这一类的产品,哪位有制作图纸请发一个给我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于什么生产,如粘度低然后没有腐蚀性的话,可以使用包胶辊,如不随太大压力可以用空心,从轴内部供胶,如是压力大就要用实芯,从外部喷涂供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就是普通纸张过胶的!

网友:
是单面过胶还是双面过胶呢,单面就是和网纹涂布差不多就可以,涂布量要不要很准确,很准的45#做成滚筒雕刻然后镀硬铬带刮刀系统,压辊用硅橡胶辊,不用很准确的话就是滚筒带一下,双面的话就是浸涂了,用钢丝刮刀

楼主:
是单面过胶还是双面过胶呢,单面就是和网纹涂布差不多就可以,涂布量要不要很准确,很准的45#做成滚筒雕刻然后镀硬铬带刮刀系统,压辊用硅橡胶辊,不用很准确的话就是滚筒带一下,双面的话就是浸涂了,用钢丝刮刀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单面过胶就可以了,哪里有这样的滚筒买么?还没接触过这些!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请说说,

网友:
一般的涂布机械或凹版印刷机械厂都可以做,温州做这个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