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Engineer Mechanica为什么会出错呢?

楼主(2010-04-03):
proe/Engineer Mechanica安装好后,在进入Mechanica基本模式时,出现错误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V4.0   pro/Engineer与Mechanica集成在一起了,安装好后,Mechanica需要另外的license文件吗?
(注:pro/Engineer已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自带的破解有几种,有的需要单独破解,有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V4.0的要怎么破解呢?
4.0版的安装软件只有一个吧?

网友:
你没有破解吧,社区中有破解文件,我发的,可以去下。就是4.0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7512

楼主:
你没有破解吧,社区中有破解文件,我发的,可以去下。就是4.0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7512
引用 网友B:

果然可以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