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轴的总长?

楼主(2010-04-03):
直径16的棒料经下料后,长度为100-101MM,该如何确保总长为99MM,公差-0.07MM,两头平行差要好,端面粗糙度过得去..而且产量也要会跟上..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工艺,要简单..

网友:
采用双端面磨床加工可以保证长度尺寸及平行,效率也很高。

网友:
加工工艺与数量有关,请问加工量有多少?

网友:
铣床定位铣端面就好拉!~

网友:
数量少的话就车吧

网友:
关键是数量,有量才有方法

网友:
直接车床,先车一端面,再车另一端面。完了
第一个端面可以用桌面车床,成本更低

网友:
做个三角形的胎具,将一定数量的轴轴直立于胎具内,加以固定,在平面磨床上磨白第一面,然后翻转胎具磨另一端面至尺寸。只要胎具做得好,轴固定可靠,0.07的公差绝对没有问题。此法适合批量加工,效率高,质量可靠

网友:
做个三角形的胎具,将一定数量的轴轴直立于胎具内,加以固定,在平面磨床上磨白第一面,然后翻转胎具磨另一端面至尺寸。只要胎具做得好,轴固定可靠,0.07的公差绝对没有问题。此法适合批量加工,效率高,质量可靠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甚好,不过感觉0.07的公差如用大侠这个夹具在铣床上应该也可以保证的

网友:
那要看加工余量的大小,其次还有,在铣床加工的话,要用T型螺栓将胎具固定,平磨加工只要放置在磁性工作台上即可,装夹的时间是大大的省略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精密仪表车加弹簧筒夹,足矣……

网友:
用端面磨!每分种二十只!产量,品质可以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天要有500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大的余量怎么上磨床,余量也不匀.而且总长也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天要5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天50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我也用这个办法,劳动力不好找了,而且车的话,对操作工素质要求也高,一不小心就会有凹凸面,或者超差,表面粗糙度太毛

网友:
请问贵厂有什么机械,数量大不大,否则很难堤竟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普车和数控,无心磨床,锯床...

网友:
我看用卧铣即可!
做一简单的工装就行!!

网友:
八楼说的倒是好办法  我还是 赞成用同样的办法上铣床  铣床虽说装夹时间长但是切削速度要远远高于磨床

网友:
下料的是傻子吗,多留点量,直接车
磨,那可太“快了”

网友:
车应该不好吧,还是土豆大侠的方法好哦!!

网友:
我可以为你设计一台专机,这台专机加工你这个产品可以保证平行度稳定在0.025以内,尺寸公差稳定在0.05以内,光洁度稳定在1.6,一个人一台设备班产3000件左右,对操作工没有技能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有这么神奇吗

网友:
没搞过自动化,仅供参考

用个很大的圆盘,边上开很多直径16的半圆槽(根据实际情况可调整),用根皮带绕着圆盘带动转,无皮带的地方一边进,一边出,让棒仅下边留0.5mm,其余在上,上下分级平面磨,边转边进料,边磨。

网友:
轴两端要不要钻中心孔啊,我还可以设计的让这台专机既能加工端面又能加工中心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办法..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多产品不要中心孔的,,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弄个夹具固定产品,然后左右用铣刀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纯手工的话操作工不好找啊...所以就发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