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车螺纹,螺纹粗糙,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3):
铸铝件车螺纹,螺纹粗糙,不知道是铝材质的问题,还是加工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铸造的原因,如果铸造后热处理调质,达到一定的硬度车出来的铸铝会很量的

网友:
铝太黏了,用一个好点的刀,切削液换一下

网友:
用柴油做切削液。换上数控牙刀,或用高速钢磨牙刀试一下

网友:
但是材料本身含锌比例太高就比校麻烦了

网友:
使用带有断屑槽和带修光的螺纹刀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加工件材质的问题,不应该是道具的问题,除非你加工时操作不对,比如进刀,转速方面!

网友:
铸铝件是不容易加工出光滑的螺纹.
3 P3 ?4 u4 {& F% t买来的普通刀片后角很平,不锋利./ v$ {4 t" d4 w0 l5 q
可以去定做PCD螺纹刀,干切削加工,粗糙度可以做到0.8.

网友:
应该是螺纹刀片不够锋利吧

网友(2010-11-13):
兄弟,是材料的加工特性问题,由不得你啊。还能换材料? 真牛啊!都有本事代替客户当上帝啦!再难也得干不是吗:金刚石刀子、金刚石涂层的刀子、铝合金加工专用的刀子、铝合金专用切削液、把转速提高到心惊肉跳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说的太对了,正解!

网友:
去磨把白钢刀,柴油里面加点天那水或四氯化碳作潤滑液试吓

网友:
刀具、工艺参数是保证;切削液是辅助;用金刚石刀、金刚石涂层刀或者铝合金专用刀;铝合金专用切削液。高速切削高到你感觉心惊肉跳车床经受不起为止!现在的刀具和切削液都是专业化了啊,问一下供应商就都知道了,用不着我们用户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搞铝合金机械加工和铸造都有10大多年了,知道确实有一种专门用来加工铝合金的车刀,具体型号可惜我忘了。现实情况是:现在各行各业都已经很专业化了不需要我们知道太多事情的,你只管向供应商咨询索要样品试试就行的,要是要求不是太高就用它好了,否则还是得金刚石的啊。金刚石也有便宜些的涂层式的......我在这里建了个主题可以常来看看一起沟通一下::车床光洁度差粘刀振纹怎么办?铝合金、Q235....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90

网友:
白钢刀,加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