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电机是否烧坏?

楼主(2010-04-03):
各位高手,请问如何确定电机是否烧坏?需要用到什么工具检测?如何操作?

网友:
首先按厂家数据检测绕组,看是否短路或烧断
再检测绝缘等参数
简单工具有万用表,欧姆表等,还有专用仪器

网友(2010-05-05):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断路,如果不通说明烧断啦。如果通、用摇表量一下绝缘能否达到,如果达不到就是烧坏啦。

网友:
用万用表,欧姆表等测量一下线路是否通

楼主(2010-09-20):
谢谢各位了。欧姆表没有,再说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