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具的前辈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0-04-04):
小弟今天在车间遇到个问题:
首先,这道工序是把一个0.15mm的长条形不锈钢片弯成一个环形,然后再把这个环塞到一个圆形的壳体里面。附图
(图1是材料  图2是弯成形示意图 图3是问题所在)
但是现在弯出来的环圆度不行啊 ,总有一两个地方的弧度不够,和壳体贴合的不好,如图三所示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啊?可否给个解决的方法。。。。
期待啊。。。。。。

网友:
是否是上下模圆弧接口不够完整引起?或者是模一两边的尖角太尖,变形时尖角的折痕。
只有确定原因才好改正。

楼主:
是否是上下模圆弧接口不够完整引起?或者是模一两边的尖角太尖,变形时尖角的折痕。
只有确定原因才好改正。
引用 网友A:

模一的尖角已经修正试过了,恩 ,可能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我再去确认一下,没搞过模具,这个只是整个流水线上的一部分,谢谢你了

楼主:
  不知哪位大虾还有不同意见的。。。

网友:
建议再增加一道整形模。因为材料有回弹,一道成型很难保证其精度,你仔细测量一下应该发现其实圆的地方也比你的理论尺寸大,且上下模接口部位几乎没有侧面的力来让它成型。

楼主:
建议再增加一道整形模。因为材料有回弹,一道成型很难保证其精度,你仔细测量一下应该发现其实圆的地方也比你的理论尺寸大,且上下模接口部位几乎没有侧面的力来让它成型。
引用 网友B:

恩,这样看接口部位是没有侧面压力。。。,这个是高丽棒子搞的,弄到这边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现在应经在几个地方修正调试了一下,可是效果不咋地:
一、模2斜面开口部位抛光打磨
二、讲两模腔做成不规则圆弧,尤其是魔2,钢片两端接头部位
三、重复模2成型动作,就是成型时,模2往返几次。。。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成型不规则具体是啥原因。。。。

楼主:
看了一下 错别字挺多 ,没复查一下就回复了 见谅

网友:
1.可以考虑一下材质如果可以换一下材质。
2.模2与模1(连接处)的契合度。因为我看到图3有凸凹的地方正好是模2与模1契合的地方。
可以考虑模2进给放慢一点,因为你模具两边并没有给件一个成型力。这是主要可疑点。

楼主:
1.可以考虑一下材质如果可以换一下材质。
2.模2与模1(连接处)的契合度。因为我看到图3有凸凹的地方正好是模2与模1契合的地方。
可以考虑模2进给放慢一点,因为你模具两边并没有给件一个成型力。这是主要可疑点。
引用 网友C:

(⊙o⊙)哦。。。楼顶的图片是我用SolidWorks随手画的    有凹凸的地方不是在两个模的契合位置。。。,虽然现在已经把这道工序改到其他线上了,其实问题还是存在的,恩,后来也没再验证是不是缺少侧压力的原因,没搞过模具,就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圆弧折弯常有这个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SOLIDWOKS表达的很清楚!不用很复杂的,一次成型不行就用两次成型,加一道预弯工序,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设计模具是要考虑工件的回弹量

网友(2010-06-03):
是不是可以在装配时做个锥型锲子,整一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