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求助:管道机器人仿真

楼主(2010-04-04):
请教大家,我想做一个管道机器人的仿真,要实现管道机器人在管道内的行走,请问应该在机器人和管道之间加哪种类型的约束或者力,谢谢!

网友:
这东西有许多类型,
有爬底的,有撑壁的,行走类型还分轮式的,履带式的,伸缩导杆式的,
你先确定你的工艺条件,干吗使的?如何传动,
大家再帮你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从哪里说呢?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详细,不过还是谢谢了。
机器人采用轮式支撑,通过齿轮传动带动驱动轮转动。先忽略机器人在管道中的旋转,只考虑机器人沿管道轴线方向直线行走,现在的问题是机器人与管道内壁之间应该加何种类型的约束或者力,才能在驱动轮与管道间产生驱动机器人向前行走的驱动力。
机器人样机图:

网友(2019-05-08):
请问有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