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SolidWorks的折弯系数表?

楼主(2010-04-04):
请教一下如何设置SolidWorks的折弯系数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折弯系数啊!

楼主:
对啊,就是折弯系数啊,在SolidWorks中的钣金画法里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资料在论坛里就有,楼主好好找找。
其实这个论坛挺不错的,各种资料都挺全的!

网友(2013-12-19):
不太懂,不过也学习一下!

网友C:
solidwork里习惯设置折弯扣除,扣除数大小设置为板厚的两倍就OK了,在出展开图到钣金激光后折弯加工制作,尺寸是不会出问题的,记得一定要求用足厚板激光加工。

网友(2014-02-10):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里习惯设置折弯扣除,扣除数大小设置为板厚的两倍就OK了,在出展开图到钣金激光后折弯加工制作,尺 ...

谢谢!有用!

网友(2014-04-16):
建模都做的好,就是展开不准哦,不知道折弯系数,或者扣除,以及k因子,很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折弯系数啊!

是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里习惯设置折弯扣除,扣除数大小设置为板厚的两倍就OK了,在出展开图到钣金激光后折弯加工制作,尺 ...

谢谢你  这是我需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