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移相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0-04-04):
请问电容移相的原理?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当电压加在电容两端时,瞬时,电容充电,电流最大,电压缓慢上升,当电压下降时,电容放电,电压下降次于电路电压下降速度,造成了正弦波360度向后移相90度的特点。说的太少了,我也不太会说,还是请后面的高手继续说下去吧。

网友:
通过二楼所说的充放电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成为缓慢,实则很快)导致交流电正弦波后移90度,造成了另外一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