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

楼主(2010-04-04):
这是学校的设备。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2010-06-28):
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4-06):
这不是车床吗。。。。。。。。。。。。。

网友:
普通车床
安全装置,不放卡盘板子他就不转

网友:
就一普车而已,不清楚找厂家讯

网友(2011-05-10):
che chuang ma , you wen ti ma

网友(2011-11-13):
同上 不知道楼主啥意思

网友:
我以为有什么好看的,原来就是普车嘛。

网友(2011-12-13):
是安全保护装置。启动开关。

网友(2012-02-05):
应该是安全保护回路,保证在装拆时主轴不会被误启动。

网友(2012-03-30):
普通车床型号是C6312E

网友:
安全装置,学生实习时由于没经验,经常是扳手还插在夹盘上就启动机床,很危险,该装置可保证夹盘扳手不插入此处,机床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