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钻主轴的升降是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10-04-04):
本人想仿造一台立式台钻 ,没有看过其内部结构,估计是齿轮与齿条的齿合,请知道其结构的说一下内部构造。谢谢

网友:
这个台钻不值钱的吧,直接去买台不就行了,自己做成本反而高

网友:
同意2楼!
应该是齿轮齿条结构的!

网友A:
是齿轮齿条结构
台钻不值钱
自己做成本高

网友:
没必要自己做啊!!买一台经济,省事!!

网友B:
台钻的圆套上加工有齿条成,用一旋转轴上装齿轮,形成上升下降功能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买来用

网友(2011-02-18):
很好奇,我打算拆开来看看

网友:
你成本超过3000就去买吧
不过估计楼主要做了就说明他有他的想法,肯定是买不到的东西
嘿嘿

网友:
还有滑动花键O.O,只有齿轮齿条转不起来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结构的

网友:
本人估计LZ不是为做台钻而做台钻,而是想利用其原理。

网友(2011-12-01):
引用 网友B:
台钻的圆套上加工有齿条成,用一旋转轴上装齿轮,形成上升下降功能

但是调节的手柄和齿条不是垂直的,里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
好多种结构,就是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关键是考虑刚度变形对行程传动件的影响。

网友:
仿造的成本会大于购买成品的价格

网友:
螺牙和螺杆
自己做比买还贵。

网友(2012-07-29):
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主轴为套筒,套筒外有齿条,进给的摇臂杆上是齿轮,齿轮与齿条啮合使套筒实现上下移动。

网友:
花键旋转,可上下

网友C(2012-10-02):
结构如下

网友:
你也可以应用别的结构,不要单单限制在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谁能传一份台钻升降的结构图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齿轮齿条结构
台钻不值钱
自己做成本高

赞同,买一台就好了

网友:
是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如下

没看懂!这个结构图上应该有一个拉升变形件啊不然怎莫滑动,,普通铣床不向下滑动时松开手会自动弹回去,楼主介绍下啊...

网友D(2013-04-03):
这是 做的台钻。    楼上说的都没错,齿轮带动齿条上下运动。 主轴转动就是靠皮带轮带动主轴花键。

我没做花键 要插床。我是用的环形跑道状的结构实现的。

我做这个台钻完全靠自己想象 结果鼓捣出来了。  100w电机  6毫米钻夹头 可以夹7毫米的钻头 能钻20毫米厚的

钢块 功率有限。7毫米以下的钻头钻钢件爽歪歪。。。

网友:
大家都支持你买?

网友:
是齿轮齿条结构
台钻不值钱

网友:
台钻使用价值比较低

网友(2014-06-10):
楼主现在搞明白了吗?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 做的台钻。    楼上说的都没错,齿轮带动齿条上下运动。 主轴转动就是靠皮带轮带动主轴花键。

...

请前辈赐教,方便的话,加下QQ784688954

网友:
除了齿轮齿条,另外还有一套蜗轮付.不信拆开看看.

网友:
动手拆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买一台1000块左右~

网友:
齿轮齿条或者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