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所配的齿轮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0-04-04):
齿条的尺是三角形的,并不是齿轮那种形状,它的参数与普通齿轮有哪些不同呢?应该如何设计?

我按照普通齿轮的参数设计了一个齿轮(简单测试之用),发现形状不同,担心会影响转动齿轮时的“手感”。

楼主:
看来我这个问题提的不太好。因为我对这种齿轮没有接触过,估计很多用词都不恰当。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问,要配合齿条的齿轮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如何测量?

因为远齿轮已经遗失,现在只能通过这个齿条来测量,我目前通过普通齿轮对照测量,这个齿条的模数类似齿轮的0.5。

网友:
齿条的齿形就是梯形的,测量下两个齿之间的距离,这个就是模数,模数必须相同,才能正常转动及传动,然后根据你的需要选择齿数

楼主:
请问一般的角度是多少呢?

楼主:
顶一下!

估算出角度大约60度。不知这个是不是有统一规范标准的。

网友:
压力角国内的标准就是20度啊,也就是你那个齿条梯形角度为70度

楼主:
压力角国内的标准就是20度啊,也就是你那个齿条梯形角度为70度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非常感谢!!!

如果要做(线切割)配套齿轮,请问还需要哪些参数?是不是也有模数的呢?

网友:
楼主实在太有才了。我要好好学习

楼主:
据我所知,一些高精度的齿条和齿轮都是斜齿,例如显微镜的调焦装置。
我这个是直齿,精度方面会差一些。

继续等待答案。

楼主:
这些应该算得上是高精度的调焦齿轮调和齿轮了吧。

楼主:
这种齿条用模数0.5的普通齿轮也能配合,是否它的模数也是0.5呢,也有模数这个参数呢?

这种齿条除了角度之外,还有那些参数呢?

网友:
貌似斜齿轮和直齿轮在精度方面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斜齿轮的传动稳定 冲击小

楼主:
貌似斜齿轮和直齿轮在精度方面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斜齿轮的传动稳定 冲击小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
我对这方面知识很匮乏。只知道比较昂贵精密的仪器上面多数用斜齿齿条调节。

楼主:
还没人能给与解答呀。

顶一下!

网友(2010-09-1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齿轮模数1齿数96线割出来了。但割不到与之相配的齿条,请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