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GB高温(H)型涡街流量传感器

楼主(2010-04-04):
LUGB高温(H)型涡街流量传感器
产品编号 12211024016
产品名称 LUGB高温(H)型涡街流量传感器
规  格 DN40-300
产品备注
  高温(H)型传感器具有被测流体介质工作温度范围宽;不断流可在

   产品描述
高温(H)型传感器具有被测流体介质工作温度范围宽;不断流可在线维修;操作简便安全、可靠性和实用性强等优点。

一、概述:
   LUGB-21高温(H)型系列智能型涡街流量计 是利用液体振动原理而开发的一种新型流量计,广泛应用在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流体的计量,该流量计无可动部件,可靠性强、精度高、寿命长,可在很宽的流量范围内精确测量液体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其不受介质温度、压力、粘度及组分的影响,同时不堵、不卡、不易结垢、耐高温、高压,安全防爆,适用于恶劣环境。流量计分一体化显示和远传显示,并可输出脉冲信号或电流信号与微机联网。
二、主要特点:
1.结构简单而牢固,无可动部件,可靠性高,长期运行十分可靠 。
2.安装简单,维护十分方便。
3.检测传感器不直接接触被测介质,性能稳定,寿命长。
4.输出是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无零点飘移,精度高。
5.测量范围宽,量程比可达1:10。
6.压力损失较小,运行费用低,更具节能意义。
7.在一定的雷诺数范围内,输出信号频率不受流体物理性质和组分变化的影响,仪表系数仅与旋涡发生体的形状和尺寸有关,测量流体体积流量时无需补偿,调换配件后一般无需重新标定仪表系数。
8.应用范围广,蒸汽,液体,气体的流量均可测量。
三、工作原理:
    涡街流量传感器是以卡门(Kaman)和斯特劳哈(Strouhsl)有关旋涡的产生和旋涡与流速关系的理论来测量流量的。当介质以一定速度流过三角柱体时,在三角柱体两侧后面产生一个交替排列的旋涡带,称之为“卡门涡街”(见下图)。
    由于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产生旋涡,于是在发生体两侧产生压力脉动,从而使检测体产生交变压力,封装在探头体内的压电晶体元件在交变应力的作用下,产生与旋涡同频率的交变电荷信号,放大器将这种电荷信号进行放大、滤波、整形、最后输出频率与介质流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或转换成4 ~20mA信号),送至积算仪进行处理、显示和控制。
    一定雷诺数范围内(2×104~7×106 ),旋涡的释放频率f与流体流速V及旋涡发生体的迎流面宽度d之间关系式为f=St·v/d,式中St 为斯特劳哈数,它是一个无量纲的系数,只要准确测出频率f,就可以求得流体流速v,由v求出体积流量。

涡街流量传感器旋涡发生示意图
四、技术指标:
1.测量介质:液体、气体、饱和蒸汽、过热蒸汽。
2.精度等级:液体±1.0%,气体(蒸汽) ±1.5%,插入式±2.5%。
3.工作压力:1.6MPa,2.5MPa,4.0MPa,6.4MPa。
4.介质温度:普通型-40~150℃ 中温型-40~250℃ 高温型-40~350℃。
5.输出信号:三线电压脉冲,低电平0~1V,高电平 > 4V,占空比50%; 二线制标准电流4~20mA;三线制标准电流0~10mA。
6.工作环境:-35℃~+60℃,湿度≤95%RH。
7.工作电源:DC12V;DC24V。
8.壳体材料:碳钢、不锈钢。
9.防爆类型:本安型 ExibIICT6。
五、外形尺寸:

DN A B C D
15 90 Φ57 383 45
20 100 Φ57 388 50
25 100 Φ57 394 50
32 100 Φ65 396 50
40 100 Φ75 401 50
50 110 Φ87 407 55
65 110 Φ109 418 55
80 110 Φ120 423 55
100 120 Φ149 447 60
125 125 Φ175 474 65
150 145 Φ203 501 75
200 170 Φ259 556 100
250 190 Φ312 608 120
300 210 Φ363 660 140
350 230 Φ409 709 160
400 250 Φ460 756 180
450 275 Φ520 814 205
500 290 Φ575 869 225

涡街流量计流量测量范围

口径DNmm 气体测量范围m3/h 液体测量范围m3/h
15 0-30 0-8
25 8-60 1-12
32 12-100 1.5-20
40 18-180 2.5-30
50 30-300 3-50
65 50-500 6-80
80 70-700 10-125
100 100-1000 15-200
125 150-1500 25-310
150 200-2000 40-445
200 400-4000 90-900
250 600-6000 150-1500
300 1000-10000 200-2000

六、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将涡街测量头插入管道特定位置,通过测量该位置的局部流量,根据管道截面流速分布关系,计算出管道内平均流速值。它由转换器、插入杆组件、球阀( 根据需求配 )、安装短管(ф100)、涡街测量头等组成。
安装步骤:
1.在需要安装流量计的管道正上方(水平管道有此要求),割开 一个略小于ф100的孔,去掉毛刺;
2.将配套的一端带有法兰的短管放在孔的上面,保持短管与管 道垂直,焊接牢固;
3.放上垫片,插入流量计,法兰连接,若此时有球阀,应先将球阀放在短管上连接好,再打开球阀,插入流量计;
4.保证流量计前有大于15D和后有5D的直管段(D为管道内径)。

六、型号选择
流量仪表的选型是仪表应用中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流量仪表在实际应用中有2/3的故障是错误选型和错误安装造成的,请特别注意。
对直管段的要求
为了确保仪表正常、准确运行,传感器安装点的上下游必须有一定的直管道,以调整流场,如图所示。
图1:同心缩管;
图2:同心扩管;
图3:一个90度弯头;
图4:同一平面两个90度弯头;
图5:不同平面两个90度弯头;
图6 :调节阀应安装在传感器下游5D以 远处,若必须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则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50D的 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 的等径直管段。
对管道的要求
1)上、下游配管内径D和与传感器内径DN相同,其差异满足下述条件:0.95DN≤D≤1.1DN。
2)配管应与传感器同心,同轴度应小于0.05DN。
3)密封垫不能凸入管道内,其内径可比传感器内径略大。
4)如需断流检查与清洗传感器,应设置旁通管道,如下图所示。
      旁通管道示意图
对管道振动的要求
传感器尽量避免安装在振动较强的管道上,若不得已要安装时,必须采取减震措施,在传感器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紧固装置,并加防振垫。

特别注意:在空压机出口处振动较强,不能安装传感器,应安装在储气罐之后。

智能蒸汽涡街流量计
产品编号 100210012
产品名称 智能蒸汽涡街流量计
规  格 DN25-DN1000
产品备注
  可用于各种气体、蒸汽、液体和水的流量检测及计量。采用压电晶体

   产品描述
可用于各种气体、蒸汽、液体和水的流量检测及计量。采用压电晶体作为检测元件的新型应力检测式涡街流量计。
基本原理
卡门涡街原理,即 “ 涡街旋涡分离频率与流速成正比 ” 。
特 点
该仪表具有量程宽、精度高、压力损失小、介质通用性好、有与流量成比例的脉冲信号输出、便于个计算机联用等优点。由于传感器采用的检测探头与旋涡发生体分开安装,而且耐高温的压电晶片不与介质接触,所以仪表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的特点。
流量范围
传感器型号
公称通径 DN(mm)
 流量范围( m 3 /h)

液体
气体
蒸汽

LUGB-2002
 25
 1~10
11~97
9~80

LUGB-2004
40
 1.7~26
 24~236
 19~193

LUGB-2005
50
2.7~41
 37~373
31~305

LUGB-2006
65
6~90
 55~550
 42~550

LUGB-2008
 80
7~106
97~970
 79~794

LUGB-2010
 100
 11~166
152~1524
 125~1247

LUGB-2012
 125
18~265
243~2430
199~1988

LUGB-2015
 150
25~377
345~3452
 285~2824

LUGB-2020
 200
 48~727
666~6662
 545~5451

LUGB-2025
250
 76~1138
 1043~10430
 853~8534

LUGB-2030
300
 108~1620
1485~14850
 1215~12150

对于气体是在温度为0 ℃,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的空气 (ρ 0 = 1.293kg/m 3 ) 对于液体是为4 ℃的水(ρ 0 = 1000kg/m 3 ) 对于蒸汽的绝对压力为0.4MPa的干饱和蒸汽(ρ= 2.1628kg/m 3 )

销售热线: 电话:022-60380312   手机:18602607992  传真:022-58558339
天津市东耀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市塘沽区金福里1-4-402
网址:  www.dyjd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