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刀速度与油液的粘度

楼主(2010-04-04):
大家好,有台平面磨床砂轮横向进给速度需越慢越好(微动)。
请教高手,液压油的粘度应该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谢谢

网友:
不必太要求太高或太低  合适就行   黏度高了油温也就高了减少液压油寿命    低了造成泄露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如果让油缸的行程速度很慢,又不能停止或爬行,
液压油的粘度是高点还是低点才能满足以上要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