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AD的快捷命令呢?

楼主(2010-04-04):
哪位仁兄谁有CAD的快捷命令呢?

网友:
L=直线;
U回车=后退;
D=修改,调整;
REC=矩形;
C=圆;
TR=修剪;
O=偏移;
X=分解;
CO=复制;
M=移动;
MI=镜像;
BR=打断;
POL=多边形;
LEN=拉长;
S=拉伸;
ME=等分;
E=删除;
AR=阵列;
RO=旋转;
SC=比例缩放;
END=端点;
MID=中点;
PER=垂足;
INT=交足;
CEN=圆心;
QUA=象限点;
TAN=切点;
SPL=曲线;
NOD=节点;
F=圆角;
CHA=倒角;
ST=文字样式;
DT=单行文字;
T=多行文字;
ED=编辑文字;
A=弧;
H =填充;
HE=编辑填充;
B=创建临时图块;
W=创建永久图块;
I=插入图块;
LA=图层;
PAR=平行线;
FRO=正交偏移捕捉;
PO=创建点;
EXT=拉伸;
(一)字母类
1、对象特性
CH,(修改特性“Ctrl+1”)
MA,(属性匹配)
ST,(文字样式)
COL,(设置颜色)
LA,(图层操作)
LT, (线形)
LTS,(线形比例)
LW, (线宽)
UN,(图形单位)
ATT,(属性定义)
ATE,(编辑属性)
BO, (边界创建,包括创建闭合多段线和面域)
AL, (对齐)
OP,(自定义CAD设置)
PU, (清除垃圾)
R, (重新生成)
SN,(捕捉栅格)
DS,(设置极轴追踪)
OS, (设置捕捉模式)
TO, (工具栏)
V, (命名视图)
AA,(面积)
DI, (距离)
LI, (显示图形数据信息)
2、绘图命令:
PO(点)
L(直线)
XL(射线)
PL(多段线)
ML(多线)
SPL(样条曲线)
POL(正多边形)
REC(矩形)
C(圆)
A(圆弧)
DO(圆环)
EL(椭圆)
REG(面域)
MT(多行文本)
T(多行文本)
B(块定义)
I(插入块)
W(定义块文件)
DIV(等分)
H(填充)
3、修改命令:
CO(复制)
MI(镜像)
AR(阵列)
O(偏移)
RO(旋转)
M(移动)
E(删除)
X(分解)
TR(修剪)
EX(延伸)
S(拉伸)
LEN(直线拉长)
SC(比例缩放)
BR(打断)
CHA(倒角)
F(倒圆角)
PE(多段线编辑)
ED(修改文本)
4、视窗缩放:
P, *PAN(平移)
Z+空格+空格, *实时缩放
Z, *局部放大
Z+P, *返回上一视图
Z+E, *显示全图
5、尺寸标注:
DLI(直线标注)
DAL(对齐标注)
DRA(半径标注)
DDI(直径标注)
DAN(角度标注)
DCE(中心标注)
DOR(点标注)
TOL(标注形位公差)
LE(快速引出标注)
DBA(基线标注)
DCO(连续标注)
D(标注样式)
DED(编辑标注)
DOV(替换标注系统变量)

(二)常用CTRL快捷键
【CTRL】+1 (修改特性)
【CTRL】+2 (设计中心)
【CTRL】+O (打开文件)
【CTRL】+N(新建文件)
【CTRL】+P(打印文件)
【CTRL】+S(保存文件)
【CTRL】+Z (放弃)
【CTRL】+X(剪切)
【CTRL】+C (复制)
【CTRL】+V (粘贴)
【CTRL】+B (栅格捕捉)
【CTRL】+F(对象捕捉)
【CTRL】+G (栅格)
【CTRL】+L (正交)
【CTRL】+W (对象追踪)
【CTRL】+U(极轴)
(三)常用功能键
【F1】(帮助)
【F2】(文本窗口)
【F3】 (对象捕捉)
【F7】(栅格)
【F8】(正交)
1# 雾里青

网友:
CAD是2007版的,本人正在考证培训,刚好有一份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啊!

网友:
这还要去记吗,
打开AUTOCAD2006里的“工具”“自定义”“编辑程序参数ACAD。PGP”,这是个记事本文件,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编辑快捷方式,不用去记,也可将里面跟自己习惯不一样的改掉,然后保存,重启CAD,搞定,8年前我都这样用了啊

网友:
谢谢了,快捷键用好了很省时的

网友:
一般的都有!!!里面自带的!!!

网友:
谢谢,前面几个比较熟,后面的以前用得不多,现在正好把它全部掌握了

网友:
二楼高手中的高手啊!很好很强大…

网友:
搜索电脑里的ACAD.PGP,一般在C盘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yun\Application Data\Autodesk\AutoCAD 2004\R16.0\chs\Support,我的是在这,默认在这,里面就是对应的快捷键了,自己也可以根据习惯来自定义快捷键。

网友(2010-07-20):
点菜单TOOLS--Customize--Edit program parameters (acd.pgp)
打开后自己看看都有哪些.还可以把你常用的命令修改成你要的快捷键

网友:
这几天在学CAD,记下……

网友(2010-09-12):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挺管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还真的感谢曹丫头给贴出来了,感谢

网友(2010-11-22):
学习下,用快捷键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支持自定意快捷键,记自己写的东西总比记人家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