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体的材料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5):
请问,我设计夹具想采用型材夹具体,就是型材或者板料装配而成的夹具体,不知道应该选用什么材料?似乎是45钢的板材?那么热处理应该怎么做?相对于常用的铸造夹具体(如HT200)之类,型材夹具体的尺寸稳定性和抗振性能达到要求么?希望知道的或者有实际经验的朋友讲解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我个人认为采用型钢焊接准备周期短,成本相对低。焊接后去应力退火。

网友:
用45钢,退火后,就行,看你也不是要求加工精度太高的

网友(2010-06-23):
实际上铸造和焊接都要把应力消除好

网友(2011-01-20):
工装设计果然是大学问,我钢入门,还要继续学习,不知有谁可否帮我,有的话可以联系我的,ecit0107131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