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换季的设备,如何处理干净系统中的残油?

楼主(2010-04-05):
液压油的清洁度决定液压系统故障率及系统元件的工作寿命,各位高手是咋样处理油液的清洁度问题的?请指教。需要换季的设备,咋样处理干净系统中的残油?谢谢!

网友:
你想整体把液压油更换吗,还是先检测下污染程度如何在做决定吧

网友:
做好污染度检测和液压油理化指标,按质换油,现在很少按季换液压油了,选择粘温指数高于90的就免于更换了,不过温差特别大的地方,特别是很冷的地方还是需要更换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