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在大流量连续工作时,冲击声大---请教

楼主(2010-04-05):
再请教高人一个问题吧,系统在大流量连续工作时,冲击声大,用手摸液压管能够感觉到冲击,是何原因造成的,请给解释一下。有礼啦!

网友:
这个我也同意,因为大流量的话,液压油的换向时的冲击较大,所以有振动

网友:
加蓄能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问题说的有点笼统,系统如果在大流量连续工作时,如果没有动作的改变,会有冲击么?如果有动作的改变,系统没有缓冲的话,冲击就是难免的,你想:你高速前进的过程中,突然让你回头后退,你也会有"冲击"的 大流量的系统必然伴随着高速,高速运动的物体其势能是很大的,突然的变向,势能需要消化,对流体来说就是冲击了.大流量的换向冲击大小是大流量系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否很好的解决就是系统的优劣.

网友:
可以通过其节流阀调节流量来改变换向时间,减小液压冲击。

网友:
你是在连续的工作  有没有考虑油温的变化...温度升高了  黏度小  冲击大也是一方面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液压冲击,怎么产生的你描述的不详细 暂不能给出结论

网友:
LS几位回答的不错,学习下

网友(2011-10-05):
液压冲击的机理是液体的动量,大流量在管径一定的情况下,流速也大,动量I=mv,遇到换向之类的,由于需要改变液体的动量,需要很大的外力来完成,所以大流量带来的冲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