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灌装机属于哪类灌装?

楼主(2010-04-05):
我想问下各位:绿茶,红茶类的灌装机是热灌装(三位一体机(洗瓶机,灌装机,压盖机)),那么它是属于哪类灌装机呢?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都没有回答啊?我自己顶下了

网友:
包装物如果是PET瓶的话,灌装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PET瓶热灌装机原理和设计
当前饮料市场上饮料种类繁多,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各种果汁、茶类及功能性保健饮料应运而生,消费逐年增长。
在饮料品种迅速发展和包装技术日益提高的同时,饮料灌装机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目前热灌装技术较为成熟,所需资金和设备投入相对较少,甚至还可利用企业已有的资源,只需增加部分关键设备就可实现;更重要的是饮料的品质易于控制,货架寿命长、经济效益好。因此,热灌装技术已被广泛采用,深受市场欢迎。
热灌装机的组成:PET瓶热灌装机是热灌装生产线中主要设备之一。由冲瓶、灌装、拧盖三位一体机组成,同时还配有物料回流罐和循环系统,该设备结构紧凑,体积小,占地面积小;冲瓶与灌装部分无需输送带连接,星轮传送。该机全自动控制,操作简单方便,易于灌装间设备布置以及卫生环境的控制和生产管理。
热灌装机原理:PET瓶热灌装的物料与普通水或含气饮料物料的成分差异较大,灌装方式以及灌装流程也不同。因此,热灌装机的结构与普通的灌装机在灌装缸、灌装阀以及管理系统等方面的结构大不相同。由于热灌装物料的成分如果汁、茶类,咖啡奶以及功能性保健饮料的成分各不相同,有的含糖量较高,灌装机原理有的甚至含有果胶、茶碱,有的介质粘度大,有的在灌装时容易起泡。为了保证饮品有较长的货架寿命和稳定的品质,因此要求高温灌装,温度通常在88℃左右。同时还要求灌装缸内部结构光滑,易于清洗,无CIP清洗死角,与物料接触的零件材料均为0Cr19Ni9优质不锈钢,内外表面光滑,要求粗糙度Ra≤0.8。
热灌装机采用的是重力灌装、负压回流的灌装方式,物料经UHT超高温杀菌后,通过输送泵送到灌装机的上缸与待灌装的PET瓶口保持一定的水头落差,物料经灌装阀上部的管路及灌装阀注入PET瓶内。同时在工作台内配有抽风机,其吸入口与缓冲罐相连,灌装时抽风机启动,通过缓冲罐、下缸和灌装阀的回流管将PET瓶内的空气快速吸走并形成一定的负压,加快灌装速度,灌装机原理并在瓶内高液位时将瓶口泡沫吸走并快速补进物料形成PET瓶的高液位或满瓶灌装。对灌装后PET瓶内高液位的要求热灌装要求PET瓶灌装后有较高的液位或满瓶,以减少瓶口空隙残存空气中的氧成分对饮料品质产生影响。同时,瓶口物料的热气也可将空气置换出来一些,这样有利于后道工序的倒瓶对瓶口和瓶盖内侧顶面进行杀菌,进一步确保饮料品质。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问灌装方式为负压灌装、常压灌装、加压灌装中的哪一种呢?如果如你所问的绿茶,多数用负压灌装!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灌装机一般都是在正压房,所处的空间一般是正压,

网友(2011-06-01):
热灌装是用于罐果汁和茶饮料的。灌装温度是80多度到90多度。所以要求PET瓶要耐高温。一般的热灌装瓶子都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