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满一次用不到几天就完了!

楼主(2010-04-05):
我使用的是沈阳产的法那克系统型号2050使用中导轨油用的特别多,加满一次用不到几天就完了!是不是正常!(10小时工作)还有漏油现象。什么原因呢?如何维修?请教!!!

网友:
htc2050一半不漏油的,挺好的,管子坏了吧,他们不是都有区域的代理商或者售后服务的吗

网友:
你出2500元RMB我帮你搞定QQ:283348949

网友:
导轨润滑一般都是间歇供油。油箱上面有一个调节螺母,可以调节延长或缩短供油的间隔时间。顺便检查管路和接头。

网友:
参数设置的问题  要是嫌油用的太快了就把抽油间隔时间调久点     SYSTEM  /  PMC  /  PMCPRM  /   然后按SETING从上到下第5个0改1(手轮打到MDI),再向前箭头,在TIMER里DATA下和COUNTR(002里)把数据改大就OK了        我只是个操机的,这是在调机的师傅那偷学到的哈  呼呼。。。     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油是怎么漏的?  导轨流下来的还是别地方?   油管一般不会烂的。  机器参数设置抽油太快导轨流下来的就会很多   我这的机器都是2天加次油

网友:
轨润滑一般都是间歇供油。油箱上面有一个调节螺母,可以调节延长或缩短供油的间隔时间。顺便检查管路和接头。

网友:
参数设置的问题  要是嫌油用的太快了就把抽油间隔时间调久点     SYSTEM  /  PMC  /  PMCPRM  /   然后按SETING从上到下第5个0改1(手轮打到MDI),再向前箭头,在TIMER里DATA下和COUNTR(002里)把数据改大就OK了    ...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的热心相助。

网友:
怎么我这里的改不了啊?     车型FANUC  Series  Oi  Mate-TD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不是漏油,供油比较频繁了吧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网友:
学习中、看看有没有油管漏油!油泵压力有没有达到

网友(2010-05-10):
供油有没有太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