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如何使长度一致?

楼主(2010-04-05):
请各位帮忙设计一个夹具,带锯床锯3米长的槽钢(宽度200以内),批量生产如何锯的长度一致?

网友:
在长度方向找个东西挡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挡?3米长的槽钢,有一定的重量,定位挡头必须是固定不动的,还要考虑上下料的问题呢!

网友:
哈哈!做把铁椅子和工作台面等高固定住坐等。

网友:
在带锯床上都设有定长锯料用的挡块,每次装夹操作时注意保持一致即可。

网友:
不知怎么一致法,要求等长允差是多少,如果要求严,锯床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不严,可以在1mm以内,适合上锯床锯断。

网友:
你的测量工具是?会影响你的测量误差啊

网友:
自动进料(给)系统足已

网友:
很容易的啊。。。。要求多少而已

网友:
新手,学习中!看看大虾们怎么回答的

网友:
很多小作坊都会呀,楼主上街转转。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