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管连接的设计,今天接了一天软管---请教

楼主(2010-04-05):
今天接了一天软管,发现软管的长度和接头形式真的很有讲究呀,我们由于考虑不周管子装的东倒西歪,还扭转错位。当然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连接的软管都比较粗。我是初入这个行业的,希望网友给一些在软管的长度确定和接头形式的确定以及弯头应用方面的经验或是准则。

楼主:
不求大的准则,小的经验也行呀~

网友:
一般的软管要略微长一点!

网友:
网上这类资料应该有的,你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了.

网友:
关键是要注意使用直接头还是弯接头,在一个注意的就是如果两面都是弯接头就应该注意这两个接头的方向,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软管是东倒西歪的,稍长一点就可以.我见过一个配管高手,硬管法兰接口在130公斤压力下不加密封的.

楼主:
我说说自己的劳动的一点经验吧,就是分体法兰式的优点是:安装方便,管子不会扭曲,安装孔的制作方便,缺点是占用的空间大。C性则恰恰相反,安装容易扭曲,需要做连接螺纹,但是它的优点是占用的空间很小

楼主:
关键是要注意使用直接头还是弯接头,在一个注意的就是如果两面都是弯接头就应该注意这两个接头的方向,一定要搞清楚。
引用 网友A:

很赞同金话筒大侠的说法,观察了一下做的整齐的液压管道,总是用了一些合适的弯头

网友:
设备大了,这个更为重要,不仅油管的长度,接头的直,90°、45°,油管的走向都要布置好,要不会留下很多后患的

网友:
来向各位高手学习,管路确实很重要,现在我们的设备都是原来设计的,维护起来痛苦的很

网友:
液压管路的设计是最繁琐的一件事,在系统设计初期往往不会过多考虑管路,一般等元件都确定下来才开始设计管路布局,而我的经验是,在元件选型的时候如果完全不考虑管路,后面有的是麻烦。
软管的使用是:不能过分弯曲,空间小的地方不用,易磨损的场合慎用,软管不能受拉、扭力,相对运动不能导致接头松动,环境温度不能忽视。

网友(2010-10-12):
嗯,你好!在液压一块别的我想您一定可以做我师傅了!以后以后有机会多多指教
液压接头和胶管方面我们可以多多交流的。我知道一点的。嘿嘿

网友:
一般管子是需要候选的,看系统的压力和过油量选管子的大小
看流体的成分选管子的材料
看工作环境和流体的温度等选择其他管子材料要求(高温,低温,防火,小弯度半径等)
软管和接头的扣压处常有泄漏的问题!一般就是管子和接头芯子和套筒尺寸没有配合好,当然还有扣压问题。
还有就是扣压接头和泵,阀块(一般是阀块上的过度接头),马达上的过度接头连接。
一般都需要过度接头和扣压接头连接的(为了安装时不会扭曲等)
过度接头和扣压接头的标准一定要配过!(这是一个主要漏油点)一般最好用一个厂家和一个供应商。
我是QQ:584039254
当然对你楼主这样的高人来说还可以研究接头的材料应力,螺纹扭矩等深入问题。

网友:
油管的长度,接头的直,90°、45°,油管的走向都要布置好,尤其是带弯头的接头这边。两边带弯头的,角度一定要对,不对安装起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