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g110g111g112如何使用?

楼主(2010-04-05):
西门子系统g110g111g112如何使用?请高人指点,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三个极座标零偏命令G110 极坐标数据,参考最近位置
G111 极坐标数据,工件坐标系中的绝对值
G112 极坐标数据,根据最近有效的极坐标
例如你要在G54的X10Y10处设为极点就可以写为G111X10Y10哪么这一点就成为了极座标的零点
程位移指令
4.2 极坐标的运行指令, G110, G111, G112, AP, RP
4
© Siemens A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SINUMERIK 840D/840Di/810D 编程说明 基础部分 (PG) - 版本 03.04 4-113
编程举例
制作一个钻孔图样:钻孔的位置用极坐标来说明。每
个钻孔以相同的生产流程来制作:预钻孔,按尺寸钻
孔,打磨…
加工顺序储存在子程序中。
18°
72° 72°
72°
43
72°
X
Y
38
30
N10 G17 G54 工作平面X/Y, 工件零点
N20 G111 X43 Y38 极坐标的确定
N30 G0 RP=30 AP=18 Z5 回到起始点,在圆柱坐标系中的位置
N40 L10 子程序调入
N50 G91 AP=72 以快速方式回到下一个位置,极角以增量
尺寸表示,程序段N3 得到的极半径仍被
保存并且不需要表示出来。
N60 L10 子程序调入
N70 AP=IC(72) …
N80 L10 …
N90 AP=IC(72)
N100 L10 …
N110 AP=IC(72)
N120 L10 …
N130 G0 X300 Y200 Z100 M30 空运转刀具,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