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塞环规涂色检验方法

楼主(2010-04-05):
锥度塞环规涂色检验方法:检验内锥孔,首先要有锥度塞规,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外圆锥度量规,将红丹或蓝油均匀涂抹2-4条线在塞规上,然后将塞规插入内锥孔对研转动60-120度,抽出锥度塞规看表面涂料的擦拭痕迹,来判断内圆锥的好坏,接触面积越多,锥度越好,反之则不好,一般用标准量规检验锥度接触要在75%以上,而且靠近大端,涂色法只能用于精加工表面的检验。

网友:
顶起,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这是中国的传统方法,其实有很多弊端。举例说明
1.速度比较慢,不利于批量全检
2.如果出现问题,无法分析造成问题的正真原因,直径超差还是圆度问题?
3.75%以上之能平感觉和经验
4.如果公差小,塞的时候容易卡住

现在科学的方法是利用高精度气动量仪,量仪在锥面的不同截面(一般就取大小直径两个截面)设计喷嘴。量仪直接测量这两个截面的直径与标准锥度直径来做比较,可以直接判断直径是否超差。并且转动一圈,可以观察该产品的圆度。由于是可以读数,所以在批量生产时,可以观察到产品的变化趋势,利于产品的质量控制。
QQ117878061

网友:
呵呵,那还不如用CMM检测,更方便简单

网友:
CMM只能用于抽验,全检批量产品并不适合,并且CMM检测重复性一般都是几个μ,所以算出来锥度误差也比较大,要求高的锥度公差只有几分,所以CMM是很难测的

网友:
楼上 对于其他测量方式评价可能误导初学者或者对本行业不是很熟悉的人。有些观点你可以和程妹妹探讨一下,她比较全面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