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牛皮纸裁切机的设计,大家来思路创新!

楼主(2010-04-05):
我以前设计过牛皮纸裁切机,基本是整卷裁成一张方尺寸的,客户最多要求精度对角,现来个要切圆的直径有1.5m、1.2m、1m等尺寸,按原来的思路实难设计,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创新的思路来个交流。谢谢!

网友:
圆切。。。感兴趣,等高手

网友:
方法有好多。
1.定尺寸的圆切刀。
2.模切。(平台模切OR滚筒模切。这个要看投资和效率的要求。)
3.数控载剪机,(如果有大量的非定尺寸时必须采用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定尺寸的圆切刀是怎么样的形式?

楼主:
有朋友提出用油压机模切,这个代价太高,规格多更换频繁,这就不实用了

网友:
不知你说的工作量有多大,是批量的,还是单件生产项目啊

楼主:
现在来料都是一张一张裁切好的方型尺寸,大概一天2000张左右

网友:
能否考虑数控激光切割?应该不会燃烧吧。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牛皮纸不是很平整,切出来的圆不规则

网友:
做一个转盘和一对切刀,把纸放上去,一开机就开始转,动刀下行,就可以了,刀的位置可调,转盘也做各种规格,就行了,简单实用,精度与花样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