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静密封---请教

楼主(2010-04-05):
我们产品需要用到高压油缸,由于空间的限制,油缸的直径不能太大,只有提高油压来增力,现在采用O型圈加挡圈,但寿命有限容易顺坏,敬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能说一下具体工况吗,或者QQ联系411794700   电话13880480673,沟通后可以根据具体工况提出 方案

网友:
说的清楚些LZ,我们也能学习下,说不定还能帮点忙呢

网友:
压力有多高?- y# r& P( H/ D
高压情况下,处要加挡圈外还必须注意密封件材料的硬度选择

网友:
看压力有多高   不行用金属密封圈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油缸高压时达到320-350bar(公斤/平方厘米),附上结构图,请大家指教!

网友:
高压密封一般用一个O胶圈,两侧各一个挡圈

网友:
选用进口件好一点。另外,做密封槽的时候不要按照重标手册上做,重标手册上的槽太大。你可以做小一点,。装上密封圈和挡圈留上1mm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尝试过单边加挡圈,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