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齿形是什么样?

楼主(2010-04-05):
大家看看这个齿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来猜猜:这是个有8个齿的渐开线短齿变位齿轮,与其啮合的应当是齿条一类的。

网友:
这个齿轮看起来像是粉沫冶金的。

网友:
像是‘开门机’的驱动器,是否,是的话,我知道是什么,
. B2 K/ K- s( F4 y4 d不是的话,说一下是什么地方的驱动器,意大利的家伙常用这个结构,能对的上号,就知道是什么

网友:
电动工具有的齿轮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部怎么样啊!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齿轮

网友:
翻模的变位齿轮而已,线切割加工成型腔,所以无根切现象。 1# jin414760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