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大致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0-04-06):
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大致是由什么决定的(机床、刀具、加工方法、加工参数各占多少比例)?

网友:
难说的很,各有各的考虑

网友:
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是由零件的用途、性能设计人员决定的。

网友:
根据装配的需要人来定

网友:
应该是形位公差,那些东西是看你的用途,你图纸上给的什么要求而定的

网友:
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70%由机床决定的,20%由刀具决定的,10%人为因素。但有些机床的不足可以由别的因素弥补,比如一个好的操作师傅可以提高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楼主:
6#大侠回复的才是我想要的。

楼主:
位置精度和刀具有关系吗?

网友:
继续讲啊,讨论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零件的尺寸精度、形位精度、表面粗糙度70%由机床决定的,20%由刀具决定的,10%人为因素。但有些机床的不足可以由别的因素弥补,比如一个好的操作师傅可以提高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引用 网友A:

新来的,只参观学习,不发表观点。

网友:
操作的合理性、工艺因素、设备因素、刀具因素、夹具因素、量具及测量方法的因素、毛坯的缺陷、以及设计的因素都会影响到零件的精度。

网友:
应该比较复杂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主要还是根据装配、使用性能来决定的哦

网友(2010-07-27):
你指的是设计确定这些参数还是在加工时影响这些参数的因素?

网友(2010-09-29):
主要是由机床决定的,不同的精度要求要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
来学习的
不过受机床精度影响较大是肯定的

网友:
个人认为
尺寸精度取决于加工操作着及测量者,也就是人的因素居多,机床因素靠后
形位公差机床因素居多,
光洁度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人的因素少一些。
当然了一扯上工艺,那全是人的问题。
人创造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