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些鱼缸,每个缸的下面都接上了排水管---请教

楼主(2010-04-06):
我有一些鱼缸,每个缸的下面都接上了排水管。每天要手动进行放水和进水,比较麻烦。现在想把它改成自动的。不知道要怎么搞。想请教一下。思路是这样的。1、可以定时 2、水位高低可调。打个比方说,我现在的水位是30CM,到上午10时开始排水到20CM,然后进水到30CM。还可以定每周五排水到10CM,然后在进水到30CM 。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请给于帮助。谢谢,也请懂行的给于帮、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是西安的。。在校学生。。

单片机+电磁阀+三个传感器,传感器只要能吃水位就可以了,浮块加微动的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循环定时器就可以了,小水泵的流量可以用阀门开启角度控制,经试验后在规定的开启时间内水泵刚好达到你要求的流量

网友:
我觉得水位不是问题,如何在上午10点和周五这样的时间点启动才是问题...

网友:
不知道LZ是想弄现成的还是想自已动手做出来啊??

网友:
单片机对一般人来讲太复杂了,而且新开发的东西不是很稳定,开发周期长。不利于日后维护。
尽量不要用。做产品用单片机还差不多。

网友:
在10cm、20cm、30cm处分别接一个水管,每个水管接一个单电控的两位三通电磁阀,用PLC控制阀的开关,不过不知道PLC本身能不能定时,如果不能就还要加一个时钟到时发信号,具体的可以和做控制的电气工程师聊聊,机械本身没什么

网友:
单片机定时做,不难~~~

网友(2010-05-07):
利用单片机可以实现时间的控制,就是不知道目前市场上有没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啊。装3个水位仪,分别在30,20,10CM高度,进水口和排水口用两个单电控电磁阀控制,并分别用两个计时器计时,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中,可惜我还没学到位,现在正在跟我的老师学习恒压供水中。

网友:
用PLC来控制,装两个控制水位的传感器就行了呀

网友:
用液位继电器就可以了 QQ:28061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