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螺栓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6):
今天师傅布置了一个话题,说是让查一下六角螺栓上的数字5.6是什么意思,哪位大师知道可否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google “ 螺栓 5.6 ” 就明白了

网友:
说的不明白,什么5.6?

网友:
强度等级 5.6,猜的

网友:
钢结构连接用螺栓性能等级分3.6、4.6、4.8、5.6、6.8、8.8、9.8、10.9、12.9等10余个等级,其中8.8级及以上螺栓材质为低碳合金钢或中碳钢并经热处理(淬火、回火),通称为高强度螺栓,其余通称为普通螺栓。螺栓性能等级标号有两部分数字组成,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值和屈强比值。例如,性能等级4.6级的螺栓,其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4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6;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400×0.6=240MPa级性能等级10.9级高强度螺栓,其材料经过热处理后,能达到: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10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9;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1000×0.9=900MPa级

螺栓性能等级的含义是国际通用的标准,相同性能等级的螺栓,不管其材料和产地的区别,其性能是相同的,设计上只选用性能等级即可。

强度等级所谓8.8级和10.9级

是指螺栓的抗剪切应力等级为8.8GPa和10.9Gpa

8.8 公称抗拉强度800N/MM2 公称屈服强度640N/MM2

一般的螺栓是用"X.Y"表示强度的,

X*100=此螺栓的抗拉强度,

X*100*(Y/10)=此螺栓的屈服强度

(因为按标识规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Y/10)

===============

如4.8级

则此螺栓的

抗拉强度为:400MPa

屈服强度为:400*8/10=320MPa

网友:
看来猜对了
楼上是无锡的!老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也是无锡的啦?我是陕西的,不过现在定居在无锡了,多多交流,向你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也是无锡的啦?我是陕西的,不过现在定居在无锡了,多多交流,向你学习啊!
引用 网友B:

恩,恩,我是无锡土著
互相学习吧,在设计方面,我还嫩得很呢

楼主:
谢了,学习中,我想4.8我也会了。

网友:
性能等级为5.6级,也就是通常说的强度等级

网友:
www.alifresh.cn 阿里重发软件

网友:
领教了,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网友:
我刚到温州的时候,车间里全是用8.8的,问他们知道这数字啥意思,都不知道,去市场上看,也全是8.8的,那晕啊,内六角锁几回就滑了,得钻掉头啊,郁闷死了,只要找供应商定12.9的,他还说这附近就我们厂用,

网友:
我刚到温州的时候,车间里全是用8.8的,问他们知道这数字啥意思,都不知道,去市场上看,也全是8.8的,那晕啊,内六角锁几回就滑了,得钻掉头啊,郁闷死了,只要找供应商定12.9的,他还说这附近就我们厂用,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的很多公司都用8.8的螺钉的。似乎没太大问题。

网友:
建议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翻机械设计手册,大家在这里讨论这么多,相当地...费...力...啊

网友:
6#的朋友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学习了,论坛中真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
真好!又学到了知识!!论坛不是白逛的!!

网友:
强度等级,因为使用的工况要求强度有高有低,所以要选用不同强度的螺栓。

网友:
完全同意六楼观点!学习了

网友:
常见的是4.8,6.8,8.8,10.8,别的没见过。

网友(2010-05-16):
终于明白了  天天看到…………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侠介绍

网友:
强度等级,是必须要标识在每个螺栓上的。

网友:
基本常识搞设计的都应该清楚。

网友:
呵呵,甲兄;解释的真是够到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比较清楚,谢谢。

网友:
哪里有什么5.6,没有看清吧。其实就是螺丝的强度

网友(2017-04-08):
为楼上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