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节流阀的阀杆渗油---请教

楼主(2010-04-06):
我们调单向节流阀的阀杆时(往小关), 快扭不动时出现阀杆处渗油现象,  请问阀是这样设计的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超过额定压力了?

楼主:
将阀杆开大后,此现象消失,我在看看,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关的越小,阀心受的压力越大,检查阀杆侧边O型圈有没有切边

网友(2010-06-13):
阀杆加工的沟槽可能有误差,

也有可能是锥阀磨损造成

压力过高也有可能

网友:
你现场拆开看看 啥问题就很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