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的回油滤芯破裂---请教!

楼主(2010-04-06):
我们这有台压缩设备...  由于工作量大了点.. 以致油温高..后来加装了风式散热器
  油温是降下来了...  但是麻烦又来了   老是爆滤芯..  换了好几种型号的都以个结果..  就是顶的时间久点

    也测试过了  回油瞬间的压力也不大..  手掌都可以感觉的到

   在这里请教高手支招..  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
油温降低后,液体粘度大了,过滤芯的阻力肯定要变大,我没听说过爆滤芯的,滤芯一般就是容易坏,如果不行就换滤芯过滤面积大点的,或者换滤芯种类。最好的是能将数据摆出来油液的种类,滤芯的厂家, 油液流量 ,油液的温度,滤芯的过滤流量 ,滤芯的过滤精度。

楼主:
具体的流量参数还要去查查
      爆的话 就是这种  裂开的情景...
  很是头疼...   这种还是专门定做的 加强型的
     还可以抗点压的!!

网友:
油温降低后,液体粘度大了,过滤芯的阻力肯定要变大,我没听说过爆滤芯的,滤芯一般就是容易坏,如果不行就换滤芯过滤面积大点的,或者换滤芯种类。最好的是能将数据摆出来油液的种类,滤芯的厂家, 油液流量 ,油液 ...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说法

游客

网友(2012-03-25):
赞成这种说法

网友(2010-04-06):
俺也觉得是滤芯面积小了

网友:
滤芯有压力,流量要求,查一下。

网友:
一般回油滤要根据系统流量(考虑油缸速比)进行选择,要3倍以上。

网友:
压力有多大呀?使滤芯变成这个样子,可以肯定是压差造成的,具体看情况了。不行就换为压力滤芯,就是那种用在油泵出口的压力滤芯。

网友:
1)回油背压增高了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分析具体情况,看是否可加大回油管径来降低背压)
2)过滤器安装要正确,油路振动和有冲击会损坏,限于你这样情况,最好过滤器下端有支撑点。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建议

     回头我去看看...   像这种爆滤芯的
  都是安装了 风式散热器了的     没有安装的反而没什么事

     关于背压  也测试过了的  没问题的  管也是 1/2 的国标
  可能是接散热器的管细了吧
      导致大管进油  小管出油的情形...   旁通阀开闭不协调吧

网友:
这个是外壳承受力不行,回油的背压高了!现在回油的背压为多少呢,向你那种过滤器可能也就0.8 或1.6MPA

网友:
油温降低后,液体粘度大了,过滤芯的阻力肯定要变大,我没听说过爆滤芯的,滤芯一般就是容易坏,如果不行就换滤芯过滤面积大点的,或者换滤芯种类。最好的是能将数据摆出来油液的种类,滤芯的厂家, 油液流量 ,油液 ...

                     同意此说法
要不把两个过滤芯并连装在一起!已此来减小液体粘度大而造成的压差!不知行不行!可以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流量太大了,换个滤芯型号试试吧,应当跟风冷无关系的

楼主:
  大家看啊...
    这是今天又发生的一起了..

           就算是滤芯过长..   工作时的震动加上尾部的自重
  也应该是上下裂口啊

       这个显然不是...

  如何改进一下啊...  简单点的!!
      谢谢了...

网友:
感觉是不是油液太脏了,堵塞以致油液无法回程造成爆啊

网友:
是否应该把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正常夏天和冬天,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风冷油路管径太细,系统工作回油有液压冲击造成的,温度有关系,但不会影响太大。

楼主:
可能是风冷油路管径太细,系统工作回油有液压冲击造成的,温度有关系,但不会影响太大。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
    谢谢..

网友:
油液由于温度降低,粘度加大,滤芯过滤能力有限,压差过大导致滤芯破坏

网友:
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滤油等级不改的情况下,加大滤油面积。

网友:
我们挖掘机的液压油箱的回油滤芯也有破裂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分析,但是真正的原因也没有搞出来
那位大哥能真正的告诉我们啊?
而背压一般都是设定好了的 这个会有大的影响吗?

网友(2010-06-05):
不知道这位兄弟是哪里的,我的压缩设备和你目前的情况是一样的,最后通过朋友给介绍河北鹏飞滤芯有限公司,他们的滤芯做的很专业,挺内行的,主要是耐高压技术。你可以咨询一下。前年负责给我供滤芯的是他们公司的一位李先生!1503062059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插播广告!回帖时间禁止插播软性广告!:)

网友:
可能是油压高造成的,增大流量

网友:
问题与油有关系,你那的温度太高使油的黏度增大,对滤芯的伤害就大,再有你那液压回路的背压是不是很大?调一下,把背压降降。滤芯流通不畅会加大冲击伤害

网友:
增大过滤器流量。及时根据季节变化更换液压油。

网友:
公司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来看高手指导

网友:
回油滤芯精度不宜太高,而且应该并联3bar的单向阀,压差过大,直接回油,在过滤器前,靠执行部分加蓄能器也可以

网友:
像这样的过滤器能承受最大的压力为1-2MPa。如果你的风冷机放在回油过滤器的后面的话,在系统换向时的瞬间冲击的流量可能无法通过,导致背压太大,造成过滤器爆裂,看你的照片不是滤芯应该是外壳爆裂。

网友(2012-03-17):
滤清器 滤芯批发 质量保证 量大从优 QQ1421790223 1226395595 手机18732623300 传真0316-8936157
4 p( l6 {7 b+ {.

网友:
问题解决没?什么情况 造成的

网友:
明天咨询一下相关的厂家。

网友:
这是压力高于滤芯的额定压力造成的,请选择高压滤芯就好了

网友(2013-07-11):
绝对是流量大了,楼主有没有计算油缸的进和回的流量、如果是马达看看有没有失速,失速下的马达工况马达会变成油泵哦

网友:
应该是回油阻力过大。可考虑1增大回油管径,减少阻尼2进器油冷确3过滤器定制厚壁的或自制可换滤芯式钢筒过滤器

网友(2013-09-29):
换个空大的

网友:
更换目数大一点的过滤网,例如rax630*10换成rax6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