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总成销售---请教

楼主(2010-04-06):
新找的工作是液压管总成销售
希望大家能给与一些 指点!
比如 在哪些设备上能常用到这个
还有有油泵的设备一定会用到  液压油管总成吗?

如果是有合作的更好   谢谢

网友:
做EMB接头么?我没样本都是请厂家过来量.

网友:
这东西有很多类,
有矿用的,用‘定’系的U型卡子连接,
有工程机械用的,有设备用的,一般是螺纹接头,胶管与接头连接有许多方式,有扣压的,有三瓣环的,还有其它类型,
你卖东西,要有重点主攻方向,向哪里卖,哪里水多深?先掌握情况,才能做生意,

楼主:
专业做软管总成
软管品牌有 马努力  双威  盖茨  西北橡胶 这些
接头格鲁梅尔  汉森  伊顿 国产的永宁

我主要是想知道,哪类设备或者机械上用到这个东西比较多
顺便回下楼上,  我做的是总成,总成!!  如果我没理解错 就是把接头和管子连接好后,卖掉,所以做的方向就是这个

EMB好像没有。。。
我是新进行的小鸟   所以希望各位大大给与指点

网友:
用的最多的行业,一个是煤矿,一个是工程机械,

网友:
你先看看样本,验收实际去看看。

网友:
冶金设备应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