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大的力才能从边缘打破钢化玻璃?

楼主(2010-04-06):
请问一下个位大师,需要多大的力才能从边缘打破钢化玻璃?
我需要一下数据,用来做实验。

网友:
呵呵,前几天去买钢化玻璃也了解了这个问题。高手们帮助一下。

网友:
钢化玻璃的加工一般是是钢化前加工好的。钢化后加工一般加工就全碎

网友:
请问一下个位大师,需要多大的力才能从边缘打破钢化玻璃?
我需要一下数据,用来做实验。
引用 网友A:

到银行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要看多厚的钢化玻璃,
一般4MM的钢化玻璃,你用小锤子敲敲,就能破裂了,找不到小锤子,用高跟鞋的鞋跟也行

网友:
注意,楼主所说的是“从边缘打破”,不过,使用何种形状的工具,这倒是个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硬质合金

网友:
 抗弯强度是普通玻璃的3~5倍,抗冲击强度是普通玻璃5~10倍。
钢化玻璃 GB/T 9963-1998

网友:
钢化玻璃最怕的硬质性尖锥物体的冲击,很小的力就碎了,尤其是冲击点在边缘部分,但没有具体的力大小的数据。即使用脚来用力跺也不会碎的,除非脚底有钉子
注意客车上用于紧急逃生的小锤就是带尖的金属锤。
银行用的安全玻璃是夹胶玻璃,不是钢化玻璃。

网友C:
钢化玻璃最怕的硬质性尖锥物体的冲击,很小的力就碎了,尤其是冲击点在边缘部分,但没有具体的力大小的数据。即使用脚来用力跺也不会碎的,除非脚底有钉子
注意客车上用于紧急逃生的小锤就是带尖的金属锤。
银行用 ...
引用 网友D:

银行用的是防弹玻璃,上面有位说夹胶是不是这个意思?运钞车上防弹玻璃用枪打或大锤打后,玻璃碎了,但有胶皮着,不会散开乱飞。

网友:
听上去好像有一伙人正商议着,上银行砸玻璃的事。是白天砸还是半夜砸?

网友:
其实能不能打破钢化玻璃,最主要的是冲量和压强,跟力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2011-08-12):
好东西 赚分 下在载中

万户门徒 -1

网友: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2012-01-11):
钢化玻璃强度也是用压强测量的,钢化后的玻璃表面表现为压应力,内外表现为应力平衡,给压应力一个突破口,玻璃就很容易碎了,用比较尖锐的铁器敲一下钢化玻璃就碎了,搬动的时候边部碰到钢铁之类的东西也很容易破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行用的是防弹玻璃,上面有位说夹胶是不是这个意思?运钞车上防弹玻璃用枪打或大锤打后,玻璃碎了,但有 ...

防弹玻璃是夹胶玻璃的一种。

网友:
太深了 ,玻璃厂也难解答你的问题, 这有 多少公斤力 ,玻璃厚度,钢化温度,玻璃材质, 击锤物  力量 速度  角度等,都会造成测试值的 不同!

网友:
数据没法给,若用尖锐的小铁块,轻轻一敲(注意:只需轻轻一敲)就碎,若像菲律宾警察那样用大锤,可能就根本敲不碎。补充一点:钢化玻璃的软肋就在边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行用的是防弹玻璃,上面有位说夹胶是不是这个意思?运钞车上防弹玻璃用枪打或大锤打后,玻璃碎了,但有 ...

我感觉应该不光是连接不散的问题,应该还有受到冲击以后,由于几块叠加的玻璃间有胶等物体,其局部受到的冲击力不会整体破碎。

网友:
学习了,钢化玻璃方面的只是也普及一下,呵呵

网友:
虽然 跑题了  但 知识丰富了

网友:
我记得钢化玻璃强度的测试方法是:在一定高度,小钢球自由下落,砸在中间位置,没有破即合格;
没听说过从边沿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