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焊接的火嘴设计,这里似乎有什么奥妙?!

楼主(2010-04-06):
各位路过的大侠,伸个援手啊
我朋友的厂有火焰焊接,好象是烧煤气加氧气的,用黄铜焊丝钎焊不锈钢和紫铜管,以前没涉及过啊
火嘴有什么奥妙吗,现在用的就是外面买的普通嘴,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讲究的,例如孔径的大小长度等。
有没有专家点拨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哈哈,不急,不急,阿拉陪你讨论,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焊接质量不好?还是效率低,你说说,阿拉替你解决,哈哈,什么都不要着急!发财有时间,

楼主:
过大侠啊,见到你就象当年见到红军啊

网友:
说说你的问题,焊嘴怎么了?  你要玩什么?我陪你玩,直到你玩明白了,哈哈

楼主:
现在这事不挣钱啊,朋友的,接近义务劳动,问题是我对火焰焊接不了解,被赶着鸭子上了
我想这问题得一步步来,所以我就从火嘴开始啃,可网上啥资料也找不到。
他们现在车间里不论产品大小,就用了一种“H01-6,5#”的铜咀,好象几天就要换,
我认为,这个火焰的形状和质量应该与火嘴的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是没资料啊,都成狗咬刺猬了,不知道怎么搞了,迷茫啊

网友:
首先,你玩明白几个问题,
1 你买的焊嘴是什么介质?即是烧什么的?有是氢焰的,环氧的,焦炉气的,乙炔的,因为其热值是不一样的,热值不同,烧的量就不同,流速不同,供气的压力也不同,这样,火焰的形状和高温‘焰心’的位置就不同,焰心靠近烧嘴,烧嘴的寿命就比较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2 你先分辨好了烧嘴,按热值和流量调,看效果,假如烧嘴选的不对,就看出来了,

还有什么问题,都说出来,

楼主:
烧煤气+氧气+助焊剂
我量了一下,这嘴的口径是1.4MM,
我是想问,为什么是1.4呢,这1.4的直身位又需要多长呢,有没有更耐烧的呢,我想换钨钢,可那玩意不好加工
我想自己设计一个更合适的嘴,或者是根据产品来设计嘴,

网友:
你煤气是什么煤气?是发生炉的煤气吗?发生炉煤气热值很低,另外大量的灰尘、杂质,烧嘴寿命必然低,还有,你买的烧嘴是什么介质的?买的时候,那老板告诉你是烧煤气的吗?假如不是,原来是烧什么的?

楼主:
就是做饭用的液化汽。他们公司用很大很大的罐集中供气的

网友:
阿拉问的是你买的烧嘴是按什么买的?是按液化气烧嘴买的吗?这个和混合有关系,混合和燃烧有关系,

网友:
过街大师又开始挤牙膏了,挤呀挤,用力挤。

楼主:
这嘴不是我买上午,他们公司的标配,我也不懂,但我想自己设计

网友:
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设计?新设计得有理论依据,有书你可以看,那上面有公式,
我们设计过大的割嘴,比你这个复杂的多,是切割200的厚板的,先要计算,做出来还要在实验台试验,看什么压力,什么流量下能用,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只能仿制,就是现在你用的东西怎么不好了,你发现毛病,改进,假如你现在用的烧嘴只是型号不对,你换一个对的就可以了,你不能和一个你未知的东西较劲,那样你怎么解决啊?

你得先找到对的那个烧嘴,才能解决,假如你是玩这个的,你告诉我火焰什么样,哪里有缺陷,怎么了,阿拉马上告诉你为什么,怎么办?你不是玩这个的,现象也描述不出来,阿拉怎么帮你,干着急!

下班了,

楼主:
总的来说,还是写写前辈打了这么多字,呵呵

网友:
楼主缺乏钻研精神啊可是蛤蟆大侠实在是太诚恳了,如此的悉心指导实在太让人感动了
蛤蟆大侠实在是我们社区的脊梁啊

网友:
过侠真是耐心
楼主这个是异种金属,烧嘴损耗和所用的气体关系有多大呢?有严格的匹配?

网友:
嘿嘿,发现蛤蟆大侠的下班时间了。

以后得空去北京四环上堵大侠去。。

网友:
在二环上,别找错了地方,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网友:
还是这种讨论的方式好啊,应好好的学习

网友(2010-06-20):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专业做火焰割炬的厂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 n3 F& i7 I) f6 X烧煤气+氧气+助焊剂,助焊剂是什么东西?是焊接用的吗?切割怎么用到?

楼主:
是火焰焊接用的,助焊剂就是铜焊水,通过雾花罐直接加到液化石油气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