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Mn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4-06):
19Mn是什么材料,查了两本机械设计手册都没找到,只看到旧标准的16Mn,请教大家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 期待解答~~~~~~~~~~~~~~

楼主:
我也头一遭看到,孤陋寡闻了。大家可以去看新版机械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P9-26。

网友:
不知道的同学帮顶,求解!

网友:
十分想晓得知道的人快回答啊

网友:
能查到15Mn、16Mn、19Mn、20Mn、25Mn、30Mn、35Mn、40Mn、45Mn、50Mn、60Mn、65Mn、70Mn

19Mn---性能与15#钢相似
自行车用热轧钢带(YB/T5068-1993),
自行车用冷轧钢带(YB/T5067-1993),
优质碳素结构钢(GB/T699-1999,JB/T6397-1992)

网友:
就是含碳量比16Mn高一点,同一系列的钢材

楼主:
6# 三脚猫 谢谢三脚猫师傅,已经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