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达到0.2的粗糙度

楼主(2010-04-06):
材料:52100轴承SKF3的轴承钢(8mm的外径,长60mm)
硬度 :61HRC
Ra:0.2
数量:66W
请教:如此批量件有什么方法可以即效率高又节省成本。
各位大虾,请不啬赐教。谢谢!!

网友:
8个的外圆,60个长.要想保证0.2的粗糙度,可以上无心磨。用橡胶砂轮,可以达到0.2的
  我们这就是用这。而且可以保证效率,成本也不是很高的。我就是搞磨床的

楼主:
谢谢,朋友在哪里高就?

网友:
我是在湖北襄樊的,现在是做磨工

楼主:
我是湖北荆州的,你在深圳工作吗?

网友(2010-08-04):
无心磨磨削 粗磨 半精磨 精磨三道工序。
分别使用 WA SA 橡胶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