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教一下如何计算刀补量呀

楼主(2010-04-06):
在数控铣中,铣削时如何计算呀,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0-07-02):
看看,学习,等待答案

网友(2010-10-19):
能不能说清楚些呢?举个例子撒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长度补偿还是半径补偿

网友:
半径补偿是软件自动计算的、长度补偿是对刀的时候确定的。

网友:
还没了解到楼主的意思~~~可呵

网友:
我也期待这样的答案啊,

网友:
楼主啥意思,到底要计算什么。加工工艺余量,切削速度,还是其它的

网友(2010-11-21):
加工工艺余量,切削速度,还是其它的???

网友(2013-07-04):
没人告诉我嘛

网友:
加工工艺余量,切削速度,还是其它的

网友(2013-12-30):
半径补偿在程序里面由G41或G42建立,其刀具的具体值是在机床加工时设置在机床参数里面的

网友(2014-06-28):
看书,什么系统的,什么活好具体分析

网友(2014-10-24):
楼主是操作机床的吗?可以到现在问下开机的师傅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6-11-15):
外形铣削里有个铣削方式 左补偿 右补偿 是顺洗或逆洗

网友(2017-05-12):
问题问清楚呀,楼主